华科尔d10控,感度如何和kbar中的感觉映射?

楼主(2022-01-09):
如题,在控上改变了感度,飞机还是金鱼尾,回来在电脑上进入查看了一下感度,发现并没有变化。请问华科尔d10的控,如何和kbar的感度建立映射,在控上更改感度,kbar也相应变化。

网友A:
我一直没有插5通道,陀螺仪也没有设置过。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插5通道,陀螺仪也没有设置过。我也想知道!

我调好了,第一部这个界面选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插5通道,陀螺仪也没有设置过。我也想知道!

第二步在这个地方选择对应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插5通道,陀螺仪也没有设置过。我也想知道!

第三步,在这个界面查看数值是否随着遥控的设置,相应的变动,变动就说明第二步的通道选对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