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电调求助

楼主(2022-01-10):
买了m1电调,想用来改其他小飞机,但是搞不清楚主尾电机的信号哪里输入,右边插头标了RPTV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电源插头不用平衡头,只接±,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V是电池正极, P是主旋翼PWM信号, T是尾旋翼信号, R不知道...

我想用M1改飞控, 现在P信号输入接收机的PWM信号后, 可以驱动, 但是T不行,  看了原M1主板发出来的波形,  频率要高一些, 可能是OneShot信号.
R不知道是什么. 不清楚T用标准PWM不能驱动是不是和R有关.

如果你那里搞定了,  也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是电池正极, P是主旋翼PWM信号, T是尾旋翼信号, R不知道...

我想用M1改飞控, 现在P信号输入接收机的PW ...

谢谢,抽空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抽空我试试

今天我试了一下, 用OneShot125模式, 可以通过M1电调板驱动尾电机.   那个R信号, 和M1主板断开, 也能工作,  看信号, 是电调板发送给主板的一个信号, 和P信号基本上是同步的.  电平幅度比较小. 具体不知道做什么的.  但是2个电机都可以驱动了, 应该可以无视了.

网友:
m1电调和伟力k110主板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试了一下, 用OneShot125模式, 可以通过M1电调板驱动尾电机.   那个R信号, 和M1主板断开, 也能工作, ...

我猜R是RPM的缩写

网友:
WX里看到的图。R是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是电池正极, P是主旋翼PWM信号, T是尾旋翼信号, R不知道...

我想用M1改飞控, 现在P信号输入接收机的PW ...

对了,还想问一下,电源可以不接中间那根线吗,只接正负极行不,可以的话就把插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想问一下,电源可以不接中间那根线吗,只接正负极行不,可以的话就把插头改了

电源中间那个线可以不接的.  一样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