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比例怎么调

楼主(2022-01-11):
初次学习使用CAD,想画一个机身的加强板练练手,可算勉强画出来了,感觉AUTOCAD各种不顺手,还没有solidwork学起来舒服好玩。
比例这一块就搞晕了,画图也没有单位参照,开始都无法显示,后来我是用毫米数乘100得出的数据进行的画图。不懂这个注释比例是怎么回事?出图想先打印pdf文件,但是图要放大130%才是实际尺寸,这要是出加工的dwg文件,是不是比例也是不对的?我在布局中修改出图比例,但pdf输出也不是实际大小,改怎样设置呢?

网友:
CAD的1就是1mm。打印在A4纸上的话,画一个297X210的矩形框,图形放里面,打印时区域选这个框。

网友A:
打印……打印机选:Adobe PDF……比例选1:1……单位:MM……窗口选取打印范围……选取打印幅面,譬如:a3、a2……然后点确定,一切OK了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我也是这样输出pdf在打印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CADsolidwork里面弄也行的

网友:
OP 设置绘图单位  然后直线 形状 你画多长就是多长

网友:
AutoCAD在打开软件时会出现长度单位的选项,公制或英制,(毫米或英寸),如果选了公制单位打印时可以框选所需打印的图纸,选打印比例1:1就可以直接输出毫米单位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打印机选:Adobe PDF……比例选1:1……单位:MM……窗口选取打印范围……选取打印幅面,譬如: ...

我这样设置了,但是打开pdf,显示100%,图比我的实物偏小,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置了,但是打开pdf,显示100%,图比我的实物偏小,怎么回事啊?

图我也用1比1的比例重新进行了绘制,图上长度就是实际长度,单位是毫米。打印机没有Adobe pdf的,用的wps 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置了,但是打开pdf,显示100%,图比我的实物偏小,怎么回事啊?

建议你检查下你的各个选项,以及输出是否勾选了缩放……我激光切割和打印都是这么做的,完全木有你的困扰

网友:
画图和建模都用实际尺寸后期会方便些

楼主:
打印到a4纸上还是偏小的,算了不管了,反正CAD的尺寸与实际一致,直接去切碳板了,加工回来感觉还可以,孔的位置基本对了,略微打磨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