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机80T33飞行报告

楼主(2022-01-11):
先上图
2022年买的第一架飞机,以前飞过L39就买了这架。

开箱,拍的很大,其实只是个80的涵道机

飞行感受:
总体来说这个飞机好飞好降,速度也不错,爬升也有力。做动作很干脆,倒飞顶杆不多。
上周六飞了10电的T3,一点都没有微调,说明书上说的开襟翼抬头其实是在速度快的时候抬头,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开,就没有一点问题。就是前面设了补偿跳了一次,后面降落都没有问题,还是能拉一点点迎角的。33和39有同样的问题,收油抬头,猛给油低头。
还有就是开襟翼的时候发现有向左混滚的感觉。
回家测量了一下襟翼的打开角度,有一边襟翼要比另外一边多了0.5cm
导致这个根本原因是由于襟翼上舵角安装位置不一致导致
左襟翼
右襟翼
厂商为不用反向舵机,改用了把舵机移位置的办法,但是没有移动到相同的位置。
解决办法:
将襟翼位移大的那边拉杆移动到舵臂第二个位置

现在襟翼两边的位移基本一致了。
给飞机换装了一个带轴承的轮子,跑起来丝般顺滑

这其实是FMS阵风的轮子

网友:
像我这种手残党直接混控分开调节

网友:
这是谁家的t33啊

网友A(2023-02-20):
这个照片拍的挺漂亮啊,搞得我心痒痒。我的一架飞机襟翼也是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片拍的挺漂亮啊,搞得我心痒痒。我的一架飞机襟翼也是不对称的问题。

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也可以用两个通道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也可以用两个通道混控。

嗯。忍住还是以后买mb33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