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小作坊的进展

楼主(2022-01-11):
最近一致在处理雕刻机的问题,闲鱼上非常便宜的买了一台机器,据说是新的方轨机,到手就能用,不过也做好了出问题的准备,不然也不会那么便宜,果不其然。。。好在以前有过调试雕刻机的经验,觉得把出问题的件换一换应该就可以了,还能便宜些,先上个图看一看 成色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随便画了个件雕了几次,发现确实出问题了 发现雕出来的件y轴还比较准确,x轴方向总是一边大一边小,整体尺寸没问题,只是x轴的原点蹿动了,铝件上明显有台阶的痕迹,就开始一遍一遍找问题,感觉问题可能会出在几个方面:雕刻机主体部分,也就是电机、导轨、丝杠这部分,不过根据多年经验来看,这部分出问题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再有就是控制箱里边,控制箱里有这么几个件:电源、变频器、三个步进驱动器和一个运动控制卡,问题可能处在驱动器和控制卡两样东西上,于是就把x轴和y轴在控制卡和驱动器之间的线对调了一下,这时候机器整体运动方向发生了90°的旋转,雕了个件,发现居然问题消失了。。。。这就奇怪了,不过雕了几次发现只是偶然好使了几次,再往问题依然存在于x轴上,这就说明了问题应该不在控制卡上,否则出问题的轴就会变成y轴,问题估计存在于驱动器或者机械部分上,如果机械部分出问题是最麻烦的,拆完了很难校准回来。为了测试驱动器是否有问题,又把x和y轴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也调换了一下,这时候机器的运动方向又恢复为原始的方向,这时的机器只有驱动器部分是调换的,其它一切正常,雕了几次发现y轴出现了问题,而x轴的问题消失了,可以看下图 图里边最上边的那个图是调换电机之后的效果,下边的图是只调换控制卡和驱动器之间线的效果,这就证明机械部分也是完好的,确实是驱动器出现了问题,这也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它修起来比较容易,索性直接买了个步进驱动器换上。。。一切搞定!看下最终的效果,xy完全正常,可以开工干活了 可能是木头和刀都有问题,所以毛边比较严重,好在尺寸没什么问题,只需要校准一下精度就可以了。房间里雕刻铝件感觉声音好大,吃刀深点儿地都会振动,好在是一楼,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解决的,为了不扰民,做了个罩子,下边做的隔振 声音特别难捂住,振动倒是解决了,后来又加了隔音棉,外边蒙了棉被,还做了个泡沫板的大罩子,才差不多了,大家谁有隔音方面的经验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哈!

网友A:
桃宝买的隔音棉么,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桃宝买的隔音棉么,效果怎么样

比一般家用的床上海绵垫子密度低点儿,有一点儿效果,但是光靠它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一般家用的床上海绵垫子密度低点儿,有一点儿效果,但是光靠它肯定不行

嗯,我看桃宝评论区有说没用的,所以一直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看桃宝评论区有说没用的,所以一直在纠结

不能说完全没用,有限吧,还是得找密度大的东西,而且要很厚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说完全没用,有限吧,还是得找密度大的东西,而且要很厚才好

你只是个简单的框架么,我准备用亚力克板做个架子再加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个简单的框架么,我准备用亚力克板做个架子再加海绵

我机器的外边还有一个挤塑板搭的小房,拍照的时候还没有呢

网友B:
雕铝不可能震动很大,正常情况下声音像手拨动绷紧的弓弦那种声音。看你那个铝铣成这样80%是刀不对(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铝不可能震动很大,正常情况下声音像手拨动绷紧的弓弦那种声音。看你那个铝铣成这样80%是刀不对(太难看 ...

用了根旧的铣刀,可能不太快了,主要还是x轴有点儿丢步

网友C:
一点小建议,光靠防是不可取的,也应当从根源出发,减少噪音的产生,如果以金属件加工为主,建议将电主轴换掉,用无动力主轴,据我的经验,绝大部分零件的加工,6000以下的转速都能应付,而电主轴这个转速区间基本没什么力,所以只能开更高的转速,那噪音自然小不了,其次刀具在保证不发生干涉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装短,以减少让刀引起的振动和噪音,工件应当夹持牢固,楼主图中使用铝型材作为压板垫块,这也是不合适的,铝型材本身横向抗压强度就不是很高,又具有容易引起共振的空腔结构,也是一个噪音的来源,应当换成实心垫块,如果不用水槽的话,可以拆掉,避免共振共鸣,加工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用手摸那些钣金件,振动很明显,在一个就是应当结合机器以及主轴的加工能力,选择更合理的加工参数,暂时就想到这么多,祝玩机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小建议,光靠防是不可取的,也应当从根源出发,减少噪音的产生,如果以金属件加工为主,建议将电主轴换 ...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种雕刻机的精度能达到几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雕刻机的精度能达到几个丝?

现在机器误差还不小,10cm左右的件尺寸偏差十几丝,应该能校准回来,正在调教中

网友:
同一家的机器 当时本来打算买这个 后来看到了他们家的立柱机 直接买的1500W主轴闭环步进 30mm左右的零件 2个丝误差 现在觉得主轴大一些和上闭环步进是有必要的 最近开始琢磨做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