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焊接技术不佳,有没有类似家里面接开关的那种接线方式的插头推荐?

楼主(2022-01-12):
如题,有压接的接头推荐吗?

网友:
rcproplus有免焊接插头,价格贵了点,接收不了就找个修手机的店给大哥买盒烟让他给你焊

网友:
这是外行话。压接端子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焊接,端子对线径要求严格,对表面要求严格,对工具要求严格。焊接就那么几句话的原理,多实践就能搞定,何况只是焊个马达焊盘之类的活,又不是焊手机排线连接器。

网友:
其实“焊接技术不行”多半是电烙铁不好

网友:
现在的很多大型插头对电烙铁有一定要求,功率不够就不好焊,如果要玩550以上级别,焊接大插头,建议多花点钱买个恒温焊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有了顺手工具活儿才好干得下去

网友A:
玩这东西,设备必须要全,自己动手也是乐趣

网友:
路边20块的得力电烙铁比我的白光还要好用,主要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东西,设备必须要全,自己动手也是乐趣

支持,飞飞机没意思,修飞机才有意思

网友:
有压接的插头,xt90有

网友:
插头其实是最好焊的只要功率够用,也不需要你手多稳

网友:
焊接插头,不管XT60,as150都有个好办法,先把线头涂满锡,涂到一圈都慢慢的,满到插不进插头的孔里都行,再剪钳和刀修小,边修边试试尺寸,,刚好能塞进插头的孔,有点紧最好,都不用啥夹子了,然后在插进孔的线上面再次上大量锡,即使一开始锡没融到线上也没关系,锡上了一大坨后,用烙铁一直加热这最后的锡,融化后加热面积很变大,络铁热量就能有效发挥,加热一定程度突然锡和线上还剩的锡融成一体瞬间饱满了,不存在虚焊和没浸头线情况了,孔里锡都是满的了

网友:
XT60这种还不好焊吗?比T插已经简单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东西,设备必须要全,自己动手也是乐趣

网友:
老老实实焊吧,哪有那么难,T12来一台,一般的插头根本不在话下

网友:
换个好烙铁,玩模型绕不开烙铁

网友:
还有好焊锡

网友:
搞个牛肉白光+二手的WB2头子,几十元,

焊锡用有铅的:维修佬

非常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