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 炸机5次损耗

楼主(2022-01-12):
5次炸机中,4次都是舵机臂开裂,头罩与大桨擦花,其它部件无损,更换舵机臂便可满血复活。另有一次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后从7米空中切熄火后掉落草纵中,无任何损伤。
M1的耐炸度比预期的要强,关键是场地要选择草地,另外就是及时切熄火开关,那几乎损件只是舵机臂而以。
朗宇的头罩厚实度佳,不足处是面漆易掉色。
早前担心塑壳舵机易损,5次炸机后塑壳舵机并无任何损伤,此忧虑大可不必。听闻塑壳与全金属舵机的差别仅是外壳材质的差别,若不苛求金属件的华丽,塑壳性价比更高。

网友A:
所以舵机臂一次买了4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舵机臂一次买了4包

大概率,舵机臂一次就坏俩,吓得我赶紧补备5包,后来购入M2后才得知M2的与M1竞改成共用了,只是插在不同的孔中。也好可互用

网友B:
再飞一段时间舵机就差不多该损耗了,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飞一段时间舵机就差不多该损耗了,经验之谈,

舵机的损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金属齿的磨损?还是固定耳的断裂?还是其它原因呢?

网友C:
我每次都是炸尾管,不断必弯

网友:
尾巴炸地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的损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金属齿的磨损?还是固定耳的断裂?还是其它原因呢?

电机和电位器。不过可以返厂修,不经常炸的话其实问题不大。前提必须是软草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电位器。不过可以返厂修,不经常炸的话其实问题不大。前提必须是软草地

返厂修什么价格呢?我也有两个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是炸尾管,不断必弯

你飞场不是草地对吧? 草地理应尾管不至于常炸弯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电位器。不过可以返厂修,不经常炸的话其实问题不大。前提必须是软草地

草地!!草地! 果然2S及以上动力机子,减损的前题首要是 草地。

网友:
我炸鸡2次直接变成零件这种事我会说?
第一次操作失误尾巴戳到了墙上。。。电机,尾管,脚架,横轴,大小桨。还有啥不记得了。
第二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空中卡舵,笔直带油门蹲在了地上,脚架侧板主电机报废。其余小零件就不算了。拆了旋翼头,舵机飞控这几个完好部件咸鱼。就此结束M2的旅程

网友D:
我只能说M2这么脆的小鸡炸几次几乎没事。同样场地和炸鸡姿势,其余飞机也没事。

跟随尺寸重量增加,草地厚度增加的情况下。

炸鸡没啥事只能说运气好。不代表这机就很厉害了。综合感觉配件价格贵,炸鸡维护其实很麻烦。直驱无问题的时候振动小,不代表炸鸡后不容易震动。

网友:
陀螺仪敏感的一批。。。飞空中挺稳切3D油门后5秒在切回普通模式低油门,转速能立马开始下降说明震动非常好。。。延时后再下降震动就超标了。。。切回去根本降不了就没法飞的震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M2这么脆的小鸡炸几次几乎没事。同样场地和炸鸡姿势,其余飞机也没事。

跟随尺寸重量增加,草地 ...

拿M1M2当练习机,除非家里有矿,我现在四台380练习机,M1M2这道坎已经过气过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拿M1M2当练习机,除非家里有矿,我现在四台380练习机,M1M2这道坎已经过气过去了

半年。。炸2次你觉得是练习机么。。。我属于以前有基础。只想安稳正飞倒飞玩玩那种。2次结束生涯。再等等看有没有别的牌子吧。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年。。炸2次你觉得是练习机么。。。我属于以前有基础。只想安稳正飞倒飞玩玩那种。2次结束生涯。再等等 ...

看了你的历史发贴,真是阅机无数,m1m2注定是你的匆匆历史过客而已

网友:
m2比m1耐炸

楼主(2022-02-12):
引用 网友E:
拿M1M2当练习机,除非家里有矿,我现在四台380练习机,M1M2这道坎已经过气过去了

早前是用K110作练习机,但飞过M1与M2后,就实在不愿再飞K110了, 我的倒飞四方就是用M1练习而成的,现M1与M2就是我的练习机,因为机子小且手感尚可,这样小场地易找方可不挑场地常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前是用K110作练习机,但飞过M1与M2后,就实在不愿再飞K110了, 我的倒飞四方就是用M1练习而成的,现M1与 ...

另外减少练习损耗的必要方法是:新动作务必先模拟器熟练后再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