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 T8FG 配福斯接收机,舵机抖动发热。

楼主(2022-01-12):
Futaba T8FG 配福斯接收机,舵机抖动发热。为找到问题,用单片机专门做了一个pwm信号检测板,显示pwm的频率和脉冲宽度。发现频率为142赫兹,一般标准为50赫兹左右。脉冲宽度正常。请问摩友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怎么解决的?谢啦。

网友A:
舵机坏了吧,是不是塑料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吧,是不是塑料齿轮的

试了三个舵机,问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吧,是不是塑料齿轮的

我再换个金属舵机试试。

网友B:
听说模拟模机需要50Hz信号,数字舵机则可以接受更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模拟模机需要50Hz信号,数字舵机则可以接受更高的频率。

有道理。不知道FUTOBA有没有改变pwm频率的设定。说明书里似乎没有相关的内容。

网友:
模拟舵机不能用高速模式

网友C:
接收机模式问题。futaba原装可调数字模式与模拟模式。福斯的应该也可以,数字模式是133 模式的50 ,有些陀螺仪在接舵机的时候也是需要设置的。比如vbar,50接数字没问题,最多慢一点。数字的接模式就会出问题。所以最终只要找到福斯接收机调整高低速模式的方法调整一下就可以。一般默认都是低速模式。你这个估计以前就调整过高速模式。也就是数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模式问题。futaba原装可调数字模式与模拟模式。福斯的应该也可以,数字模式是133 模式的50 ,有些陀 ...

谢谢。

网友:
高速模式。现在数码舵基本都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模式问题。futaba原装可调数字模式与模拟模式。福斯的应该也可以,数字模式是133 模式的50 ,有些陀 ...

你说的对。我这个接收机是从原来的大疆F450上拆下来的。估计我当时装F450的时候设置成高速模式(HS)了。我现在又设回成了低速模式(FS)模式,问题解决了。顺便测量了一下频率,在fs模式下频率为71赫兹,也就是高速模式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