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今日飞行:挑战者依然腿软,冲浪者上树

楼主(2022-01-12):
冲浪者用的是好几年前的老控,天地飞6Ⅱ,今天第一次拿出来用,第三个起落,突然方向舵没反应了,打副翼很肉,以为是舵机拉杆松了,回来检查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失控。飞机除了机翼撞树有个小坑,其他无大碍

依然腿软的挑战者,外八字也挺可爱。一个是我降落稍重,再加上起落架软(手用点力直接可以掰弯),掰正后继续飞

网友:
来回掰容易疲劳,还是得小心。

网友A:
我的天地飞6Ⅱ控,失控记录为零,只不过一直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地飞6Ⅱ控,失控记录为零,只不过一直闲置

附近有一个信号基站,但是我14SG没是失控过。也可能冲浪者舵面小,加上风大,舵效差

网友B:
起落架可以到铝合金门窗店让店家给找厚点的铝板做一个结实点的

网友:
你的降落有问题,降落的时候不要关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可以到铝合金门窗店让店家给找厚点的铝板做一个结实点的

做门窗的那个铝材不适合做起落架的,我试过,那种一般是挤压型材,稍微重降掰两下就断了。

网友:
我的6a用了10年了,没有失控过,而且还用来加了功放FPV,我现在有3个6a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