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电机 PYRO 850-40 大保健

楼主(2022-01-12):
底座和外壳上下有虚位该如何解决呢?电机轴和轴承是否需要更换?
700级直机使用 K200和PYRO850-40是否会保护

网友A:
不会保护的,电流反而会小。上下虚位加垫片

网友:
这配置都能上800到1000级,用700上那绝对是牛刀小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保护的,电流反而会小。上下虚位加垫片

k这个电机 需要垫片加到无任何虚位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k这个电机 需要垫片加到无任何虚位嘛

加垫片可以解决,但是我手里有个新的,完全不会有虚位。你的也有可能是轴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垫片可以解决,但是我手里有个新的,完全不会有虚位。你的也有可能是轴承的原因。

好嘞

网友:
要看看轴有没有磨损,这个是销子固定,更滑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