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台攒的钢滑台立柱雕刻机

楼主(2022-01-12):
用三个滑台攒的立柱雕刻机,三轴限位怎么安装好看些,谁能发一份图片给指导一下。

网友A:
使用的时候注意点,不用安装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时候注意点,不用安装限位。

同意,可以用记号笔做好记号就是了,小机器又不会干特别大的活

网友:
离限位位置留1cm处安装一个原点开关即可,回原点后,根据实际值设软限位,方便又好用,

网友B(2022-02-15):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坐等成形

楼主(2022-08-04):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