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横轴的上了螺丝胶,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01-13):
有两个旋翼头,横轴都上了螺丝胶,
一个是一边的一颗螺丝磨损了,想更换里面的橡胶垫,结果螺丝刀拧不下来;
另一个是胶没法清理干净,导致螺丝没能完全拧进去,露出一大段,看着怪危险的,想彻底清理干净。

网友A:
加热,可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可用电烙铁

前面用尖头的电烙铁试过,不行。主要是没法固定一端的螺丝,让它不跟着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用尖头的电烙铁试过,不行。主要是没法固定一端的螺丝,让它不跟着旋转

拍个照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我看看

拍的时候才想起当时拧横轴,为了固定住磨损的螺丝,用了AB胶。。。。,真是雪上加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的时候才想起当时拧横轴,为了固定住磨损的螺丝,用了AB胶。。。。,真是雪上加霜。

是全金属件就用热风枪加温到300度,AB胶一起融化。如果是尼龙件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金属件就用热风枪加温到300度,AB胶一起融化。如果是尼龙件就没办法了

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的。。。

试试放水了煮

楼主:
这是个不错的点子,不过我之前修复 起落架和尾桨等塑料制品的时候,沸水会轻易的让它们变形以致难以恢复正常形状,所以可能要把温度控制在70到80度。

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能让磨损的那一端/或者整个横轴固定不转,那么应该还是能拧下这螺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不错的点子,不过我之前修复 起落架和尾桨等塑料制品的时候,沸水会轻易的让它们变形以致难以恢复 ...

为了安全,还是换配件。

网友:
不好办了,整个换掉吧

网友(2022-02-20):
上个月也是因为换横轴螺丝拆不下来,换个总成又贵,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多费一个中联,拿一个锯条,从中联中间锯开直接把横轴锯断就搞定。

网友:
横轴是很难拆,要两把合适的螺丝刀。
另外,拆下一边就行,另一边可以拉出来。
还有个经验分享:横轴是不是弯了,拆前连桨夹一起旋转几圈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