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啥6S电一推油门图传就断,4s电正常

楼主(2022-01-13):
请教大家,为啥6S电,一推油门图传就断,4s电正常,配置就是下图中,用的睿思凯x9lite控,眼镜是大疆一代的,感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供电不稳,不行你就别用6S电源直接把天空端供电焊接在电调电源上,要不然就是找个降压模块直接从电池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不稳,不行你就别用6S电源直接把天空端供电焊接在电调电源上,要不然就是找个降压模块直接从电池 ...

谢谢,你指的降压模块是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B:
这是天空端的问题,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天空端,两个飞机。
其中有一个有这个问题,我交换了一下两个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天空端的问题,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天空端,两个飞机。
其中有一个有这个问题,我交换了一下两个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天空端的问题,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天空端,两个飞机。
其中有一个有这个问题,我交换了一下两个 ...

交换一下就能解决的故障,经常是接线问题,因为交换时,重新接线或者焊线,因为接线带来的问题可能同时解决了。

网友:
还是电原不稳的问题,也可以试试加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一下就能解决的故障,经常是接线问题,因为交换时,重新接线或者焊线,因为接线带来的问题可能同时解 ...

不是的,大疆的线都是插头的,不需要焊线。
没有换之前也是反复检查插头,都不行。
交换两个天空端就ok了,线还是原来的线。

网友:
电池不行坏了

网友(2022-05-23):
我碰到过。。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