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K110一个月了,今天试着翻下竟然成了,问题来了

楼主(2022-01-13):
水平很菜,对尾、对左悬停算比较熟练了,对右刚开始练,对头不敢
飞了4电,就剩一个电的时候心血来潮,试着向前翻了一个筋斗,居然下来快到地面还稳住了,哈哈哈哈,开心
再翻再翻炸了5~6回,110在草地上真是耐炸,最惨就是把大齿炸飞找了半天。
完整回家。
问各位大佬2个问题:
1、翻起往前串好远,是不是前倾一点就要总距回中?谁有经验传授下
2、哪里有3d的舵法参考?先模拟器练熟下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模拟器,最近在考察模拟器还是飞控。

网友B:
不要给太多总距,如果飞机动力猛或者翻得快,直接起翻,总距后给都可以。不过翻的慢能体会动作,飞高点儿,多体会体会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模拟器,最近在考察模拟器还是飞控。

某宝买的,软件凤凰,rf一直调不好3d,放弃了

网友:
能用K110练成倒飞的都是高手,我倒飞是炸了n台450和380练成的,然后用K110练习各面的翻滚

网友C:
因为动力不足,所以翻的时候掉高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动力不足,所以翻的时候掉高比较明显

按你的经验,是否掉高度是没办法的?掉了3-4米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的经验,是否掉高度是没办法的?掉了3-4米的样子

及时补螺距就不会掉太厉害,这要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及时补螺距就不会掉太厉害,这要个过程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给太多总距,如果飞机动力猛或者翻得快,直接起翻,总距后给都可以。不过翻的慢能体会动作,飞高点儿, ...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翻论坛找到这个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4fbe9f6f
搬运回答下我自己的问题:翻的部分,建议是正常情况下,垂直时(90°)总距为零

网友:
110不调高翻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起码我改过的空心杯100翻滚基本上不调高,110怎么说也是无刷,不可能比有刷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