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车床大家帮我挑一台

楼主(2022-01-14):
看中两台车床,都是三杠机,重量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不同的就是转速不同和可车螺纹的范围不同

然后就是新旧和价格不同
求对厂家或者机器有了解的朋友帮我分析分析买哪台比较好
下面有参数对比和实物照片对比

一台大连机床厂的M300A
一台广州第三机床厂的C0632H
M300A的转速40-2500,12级调速。C0632H的转速80-2000,6级调速。
M300A车公制螺纹范围0.2-14mm,一共45种螺距。C0632H车公制螺纹只有0.5-3。
从参数对比来说,应该是M300A比较好了
但是M300A看起来比较旧,卖家说磨损很小,也拍了导轨给我看,但也看不出啥。
C0632H看起来新,卖家说是新机用了2个月之后一直放到现在,有锈迹
卖家的话可信度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M300A+1000块=C0632H
求大神帮我挑一台

网友A:
自己玩玩,追求精度,追求静音,体验丝滑,就买广州,在机夹刀加持下有些参数不要过多考虑

网友B:
咸鱼上北 京的那一批吗?

网友C:
这机床必须亲自去看,起码看看导轨情况,最好带表撬下主轴,测一下主轴有无严重磨损晃动情况。有条件能接电试车一段看看效果最好。单就参数可加工范围,我倾向要300。另外配件也很重要,卡盘、接盘、活顶尖、钻卡头、中心架,这些有最好,没有再置办也得千把块。你还要准备三相电,否则电机必须能角型连接以便你用变频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玩,追求精度,追求静音,体验丝滑,就买广州,在机夹刀加持下有些参数不要过多考虑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北 京的那一批吗?

不知你说的是哪一台?不过这两台都不是北 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床必须亲自去看,起码看看导轨情况,最好带表撬下主轴,测一下主轴有无严重磨损晃动情况。有条件能接电 ...

不是本地的,亲自看不了咯,我也是倾向于M300A,毕竟从参数功能上说,螺纹覆盖广,转速高
虽然大部分螺纹基本不用,但是像我们这种自己玩的,真要用才觉得不够用,
附件的话,就算全自己买,花个一千进去等于是两台一样的价格,
关键在于0632虽然卖家说很新,但我不知道广州第三机床厂怎么样,出的车床又怎么样,
如果本身东西就不行,买回来很新,用一段时间就废,这样也很糟心
如果买M300A的话,万一导轨磨损大导致精度不能接受,那这个床值不值得折腾呢?
说到底还是对厂家和机器没了解,如果大连机床厂的M300A可以,底子厚,值得折腾一下,那果断M30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本地的,亲自看不了咯,我也是倾向于M300A,毕竟从参数功能上说,螺纹覆盖广,转速高
虽然大部分螺 ...

广州的车床搞精加工是绝对好用,缺点是大切削量下寿命不行,导轨没大连耐用,大连车床就那么回事,适合干粗活,小车床问题不大,大车床闹心,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所以使用强度不高的情况下我推荐广州机床。关于导轨磨损,不用跟刀架做细长轴都没有那么特别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的车床搞精加工是绝对好用,缺点是大切削量下寿命不行,导轨没大连耐用,大连车床就那么回事,适合干 ...

这是M300A的导轨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300A的导轨照片

看着还行。

网友D:
看照片导轨还行,如果是我也选M300,参数优于广州不止一点,diy用就是需要功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导轨还行,如果是我也选M300,参数优于广州不止一点,diy用就是需要功能多的

所言极是,这方面体太深刻了。

网友:
我选就会选大连的300,中拖过200已经很不错了,大一点的东西不用加长反刀,这也省了钱,马鞍能不能拆这就不说了,还有加工螺纹越多越好,当你没用时不觉得没什么,真要用时才发现这不行那也不行

网友:
对大连车床不太了解,不过发现大连车床很像哈里森车床的档位和各种细节,是技术引进还是模仿。个人认为买机器自己能看看最好,贩子的话没法信。

楼主:
多谢大家给出的建议了,已经拿下M300,目前还没发货,等到货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2022-03-28):
车床到货了吗楼主,咋样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