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大螺距无力,是1电机掉速还是2旋翼失速?

楼主(2022-01-14):
补充下现象,避免争论:快速打大螺距会软一下,甚至还掉一下,然后才上劲,就那种感觉。
个人判断应该是1吧,手感好像固定翼拉飘了的感觉,感觉是旋翼转速直接掉了很多。
两个思路:1、电机不够力,换电机;2、电池大电流掉电压
排除法,准备这两天试试:
1、测下大螺距下电池电压,看掉的多不多
2、找个1s2p小电池飞下,同样测下电压
3、换不同厂家电池试下
4、测下大螺距转速,没转速表比较麻烦

网友:
就是掉转速。1s的小玩意扭力太小,练一下正倒四面自旋就可以结束使命了

楼主:
谢谢。
好吧,就当玩具多试下看啰

网友A:
无力的原因是螺距过大,造成阻力过大。
看你的描述,你飞机模型的油门和螺距是同时变化的。把设置改一下,设置一个拨杆开关,把油门输出锁定在80%,90%,100%都行,
油门曲线是一条横线。这档位就成了 油门定速模式,然后你再去试着推螺距杆,会有不同的表现。
个人经验定速到油门90%的时候,螺距就随便推了,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110没问题的。
高转速之后,飞机运动比油门随动灵活,注意安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力的原因是螺距过大,造成阻力过大。
看你的描述,你飞机模型的油门和螺距是同时变化的。把设置改一下, ...

感谢,到目前大家意见应该是一致的。k110原装控有油门锁定,毕竟是3d机。锁定油门就是100只在中位减到80。

网友:
换2s飞,  掉转?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