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样控制飞行高度不忽上忽下

楼主(2022-01-14):
入坑有段时间了,模拟器还好,就是实飞的时候控制不好飞行高度,忽上忽下,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练习办法?另外我看一些穿越机航拍视频,飞得非常稳,我有个疑问就是,是不是要加个gps才可以控制好飞行时高度不忽上忽下,还是可以通过训练让飞行时高度很稳定,谢谢了

网友A:
当然是训练。

网友B:
控高真是练出来的

网友:
训练,你多飞就练出来了

网友C:
多飞,你可以做一些大动作,感受油门量对飞机的影响。

网友D:
只有多飞吧,感受,油门与俯仰配合带来的高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训练。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高真是练出来的

好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飞,你可以做一些大动作,感受油门量对飞机的影响。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飞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多飞吧,感受,油门与俯仰配合带来的高度变化

好滴,谢谢

网友F:
炸掉一台穿越机,你就会手动飞了,不用模拟器的,我玩飞机从来不用模拟器,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多练习,注意做好防护,先在自稳模式下飞,高度最好不要超过眼睛,控好飞机,注意打提前量,飞机运动也是有惯性的,多熟悉一下遥控器打杆舵量和飞机姿态变化的关系,总而言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掉一台穿越机,你就会手动飞了,不用模拟器的,我玩飞机从来不用模拟器,你可以试试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练习,注意做好防护,先在自稳模式下飞,高度最好不要超过眼睛,控好飞机,注意打提前量,飞机运动也是有 ...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
悬停稳的方法:手控杆频率要快,控杆精度要好

网友:
调油门曲线

网友:
多练习,飞的多了就很容易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炸掉一台穿越机,你就会手动飞了,不用模拟器的,我玩飞机从来不用模拟器,你可以试试

炸了好多架了,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