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船模,首次改装飞轮FT010,效果满意!

楼主(2022-01-15):
初入模时,模友推荐FT011,无奈当时口袋太瘪,经过考虑,闲鱼买了一台库存的FT010。
285块,还不配电池,现在200就已经可以买到,这里亏了。花了236买了两块格式穿越机2200mah-45C的电池,第一次玩船挺顺,返航回来倒水的时候直接把一块只放了一次电的电池倒到了湖里,巨亏啊!后来和模友又出去跑了几回,有刷高扭,冲溪流也是一把过,挺欢的。
不过不久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原厂调就是渣渣,各种断电被施救,于是决定改造,有刷改无刷。

飞轮FT010:285元
X-team 2860-2700kv无刷电机:239元
飞盈佳乐90A船模水冷双向电调:207元
格式 TATTU 2200mah-45C 4S电池(三块):358元
28-8mm船模联轴器保护套:25元
8mm外径+4mm内径硬轴总成(20cm轴套+25cm硬轴+法兰轴承+金属浆叉+34mm塑料浆):29元
62mm铝合金水刀:30元
110mm铝合金吸水舵:56元
30x40mm铝合金双调压浪板:26元

红蓝警灯:43元

改装:1013元

合计:1298元

平常上班,基本只能在周五晚上和模友去跑一下,所以我们的船基本都装了灯。他们跑得贼快,我就装个警灯抓超速的,哈哈!

原装的是接呗加狗骨的设计,可能是我喜欢全油起动的操作问题,很快,接呗就被打出了两个坑了,于是决定换直通轴,这个也是整个改造过程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尝试各种同心的方法。直到找到了这个联轴保护器。这个联轴器只有8mm的内径,一般的4mm轴套都是9mm的外径,于是买了一个8mm的法兰轴承打算套到这个保护器上,用15cm的轴套的。幸运的是在下单前,发现另一家点上线了一款8mm外径的轴套,果断下单。回来装配一切顺利,同心问题一招解决。

后部设备全成了铝合金的,被店家忽悠了。说是原厂改装件,买回来没一个孔位是对的,我又不愿意改动原船体,于是各种开孔,好在一个模友多买了一套原厂的水刀,我就用了他的支架。

出轴很长,在家测试时中低速能看到轴有些晃,再提一点速,这种情况立马消失,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如何在不改动现有结构的情况下,能改善低速晃的方法吗,望指教了。
目前船尾水线刚才经过桨的中心点,起滑和提速都非常快,这里要感谢发条前辈的指导。

今天只是在小水沟试了一下提速,转向等整体测试都没得做,改天去一个大一点的水域再试试。尤其是之前右转速度降得很快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改善。

目前,个人对这次的改装还是很满意的,虽然花了比买一艘FT011高出不少,但是性能不会比它差。其次就是通过这次改造,认识并得到了发条等这些前辈的指点,这些知识和经验远比花出去的钱更有价值。

网友:
船很好的

楼主:
怎么上传视频啊
来自微站

网友:
速度多少?总价都可以买两条全新的FT011了

网友A:
某个特定转速轴震,,原因无非就是轴壁薄,轴芯粗,轴承少这三个原因中的一个,,
轴壁薄,可以给原有轴管套一层,使部分轴管达到9MM厚度,,,有些难度轴芯,可以换成2-4的,,这个很容易
轴承少,,可以拆下一端的法兰轴承,,在整条轴中间加2-3个轴承,,同时做好固定,,

网友:
但是,,我劝你不要在这条船上投过多精力,,船底就决定了,,稳定性差,,玩玩可以,,没必要投太多资金

网友B:
改装造价高,投入太多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特定转速轴震,,原因无非就是轴壁薄,轴芯粗,轴承少这三个原因中的一个,,
轴壁薄,可以给原有轴管 ...

第一个方法是要找内径是刚好4mm的轴套套进去是吗?那这样会不会很重了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方法是要找内径是刚好4mm的轴套套进去是吗?那这样会不会很重了

如果你排除了轴芯和轴承问题的话,,那么使用铝材质的薄管套吧,重量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排除了轴芯和轴承问题的话,,那么使用铝材质的薄管套吧,重量很轻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造价高,投入太多就没有必要了。

好像是有点高了

网友(2022-07-02):
010改装的话,电机用外转比较理想,还可以利用惯性自翻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011的改装件不是010的

网友(2023-06-01):
大神,我近期改了一条009无刷的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改出来的船在3S动力下比原厂540有刷电机速度还慢,你能指导一下看看什么问题不?我船配置如下:2212无刷电机KV值2700,40A双向无刷电调

网友(2023-07-07):
4mm轴套外径9,连轴保护器内径是8你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2024-04-03):
加个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