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有刷180电机风动船

楼主(2022-01-15):
材料是kt板,一枚20A有刷电调驱动俩180电机,可用2-3s电池驱动,速度一般

网友A:
风动船转弯和水桨水舵差别太大,玩了一次就不想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动船转弯和水桨水舵差别太大,玩了一次就不想玩了。

电机架做矢量的灵敏度会提高很多

网友:
改成无刷,动力更强劲,不过太轻了,可能会发漂

网友:
做得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有功底,再优化一下,升级一下档次。祝顺,虎年新春!

网友:
这个续航多久啊,效率应该不如螺旋桨的吧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A:
风动船转弯和水桨水舵差别太大,玩了一次就不想玩了。

风动船是飘着拐弯的,要减速甚至完全松油门,而且不能一直打手轮,要不然就掉头了

网友:
发段视频看看效果呗

网友B(2022-05-21):
发个视频,看看拐弯效果。
请教一下,双发的风动,和矢量电机的风动,拐弯效果哪种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视频,看看拐弯效果。
请教一下,双发的风动,和矢量电机的风动,拐弯效果哪种更好点。

肯定矢量的转弯快

网友C(2022-07-13):
咨询一下楼主的风动船几个参数:

1.尺寸(长x宽)多少,目测38x12cm左右;
2.180电机的参数,2S电压转速多少,视频中用的几S电压;
3.用的桨参数,目测是10.8cm的双叶防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一下楼主的风动船几个参数:

1.尺寸(长x宽)多少,目测38x12cm左右;

长45,宽22,用的2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45,宽22,用的2s电池

180电机转速多少?2S电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