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铣床常规操作求教

楼主(2022-01-15):
后拉式莫氏锥,如何拆卸,难不成只有砸?

有什么高招,或者有啥专用工具吗?
先谢谢!

^_^

网友A:
我是砸的,紫铜棒轻轻来一下就行。

自己做个拉拔器也应该可以,
结构参考拉马。

或者直接用小拉马从上面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砸的,紫铜棒轻轻来一下就行。

自己做个拉拔器也应该可以,

也想过这些,且也具备这些工具,就是感觉似乎应该有不知道的更妙的办法吧。
^_^

网友:
砸吧,而且锤子要重一些,一“震”就松,锥柄径越大越要砸。
前年买西家的SU2时再三叮嘱厂家要R8主轴,就是想不用砸,可还是发MT3来,退换太麻烦,只好继续“砸”下去

网友:
简单就是砸咯,但是砸肯定对丝杆很不好,要是不忍心,可以做个夹具套在主轴箱上用拉或者压的方法把它弄出来,其实这种小铣床需要的力并不大,上拉杆不需要拧的很紧,稍微带点力就不会打滑,拆的时候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B:
我的是有个盖子在拉杆头那   松拉杆就行顶刀柄出来

网友C:
我也是用紫铜锤子砸顶端,不过砸之前先用一段铝棒把机头支撑住,这样避免砸的时候机头的滑轨和丝杆受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有个盖子在拉杆头那   松拉杆就行顶刀柄出来

你的方法最好的,用螺纹的静力把锥柄推开

网友:
我买的铣床,拉杆外面还有个套,里面放个东西,可以压紧丝杆,就可以把丝杆顶下去了,不过买来换上ER25以后就没有替换过了,16以下都可以夹,16以上的用车床改尾巴一样能夹

网友D:
我的25LV好像不需要砸,,拧螺纹就能换莫氏锥了,就这我都嫌麻烦,我另外买了个直柄钻夹头,这样几乎不用换来换去的了

网友E:
在主轴孔上焊个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主轴孔上焊个螺帽

咋焊?主轴上焊接?
^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紫铜锤子砸顶端,不过砸之前先用一段铝棒把机头支撑住,这样避免砸的时候机头的滑轨和丝杆受冲击
...

这个办法好,我的也是MT3锥度头,刚玩机的时候不懂拉紧螺丝使劲拧,敲了好多次到现在都没有敲下来过,
来自微站

网友:
直接上B16的一体重型精密夹头,换上基本就不用动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冲击批,我用的得伟887,18v的,紧得时候响二声就够用了,装拆都是秒速。不用多大力,太紧没用,12v的冲击批也应该不费力。我的小铣床是bf20l,拉杆在主轴里面,你这个不用拆下来。

网友:
用橡胶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有个盖子在拉杆头那   松拉杆就行顶刀柄出来

谢谢。
受到启发,我也自己做了一个,可惜失败了。
不知道人家原厂是如何设计的,您有空闲时麻烦上个图看看。
^_^

网友B:
图片不大清楚   主轴尾部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大清楚   主轴尾部有螺纹

谢谢您!
咱两说两差了,您说的是不同的轴;我说的莫氏锥。
^_^

网友B:
图二盖子拧主轴上   拉杆在里面  一拧拉杆莫氏刀柄就给顶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盖子拧主轴上   拉杆在里面  一拧拉杆莫氏刀柄就给顶松了

终于看明白了,原来是螺帽拧在主轴上向下顶拉杆。

正常配个能上主轴的螺帽即可,可惜我这铣床主轴太短,没有了可拧的丝扣:

^_^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看明白了,原来是螺帽拧在主轴上向下顶拉杆。

正常配个能上主轴的螺帽即可,可惜我这 ...

车一个一体的螺帽   或者车个盖子焊螺帽上面

网友:
电动扳手就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5LV好像不需要砸,,拧螺纹就能换莫氏锥了,就这我都嫌麻烦,我另外买了个直柄钻夹头,这样几乎不用换 ...

你可以弄个步进电机实现电动拧螺纹

网友(2023-02-06):
这铣床用的如何?

网友:
弱鸡新手刚入小钻铣,目前换夹头虽然都拧得很吃奶力,但都是松开了后拉螺杆就手取下来,是因为新机吗?会不会用久了就会变难,还是备个铜锤较好?目前每次装夹头都空压吹净,上点wd40或空压机油,会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