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032钻铣床后拉M12拉杆的长度是多少的,大佬说说

楼主(2022-01-15):
如题
谢谢!

网友:
我记得我的ZX32是320的好像  好像阿  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A:
不能拧下来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拧下来量一下吗?

手上没有才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才问的

哦!你电话问下15717208341西菱钻铣床7032 拉杆 长度?这个系列螺纹端有M10和M12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电话问下15717208341西菱钻铣床7032 拉杆 长度?这个系列螺纹端有M10和M12两种。

謝謝,買了根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買了根新的。

好,不谢!

网友B:
买长一些的才是正选,拉杆长度正好的,主轴用变径套时候就会变短了,长的时候在上部加装类似于螺母的多个垫子可以调整,麻烦的是这个拉杆螺纹很特别是12,网上多数铣夹头后拉螺纹都是16的,16的直径这个机器塞不下去。我是铣夹头锥柄尾孔先拧进去16的螺栓,拧紧锯断螺栓,再钻孔攻12的丝纹,最后在16的丝套与锥柄连接处用氩弧焊点焊上3个点,以防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长一些的才是正选,拉杆长度正好的,主轴用变径套时候就会变短了,长的时候在上部加装类似于螺母的多个垫 ...

TB上12螺纹的不少啊。

网友B:
12螺纹拉杆多 但是莫式4锥柄的丝孔都是14或16的 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才问的

量机器就行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螺纹拉杆多 但是莫式4锥柄的丝孔都是14或16的 明白了吧

你的机器既然是莫式4,14的吊杆插不进去也是奇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器既然是莫式4,14的吊杆插不进去也是奇葩啊。

西湖7045就是12的吊杆 锥度是莫4

楼主:
7032的是莫氏3.

网友C(2022-02-14):
引用 网友B:
西湖7045就是12的吊杆 锥度是莫4

实在没办法就自己做个吊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办法就自己做个吊杆。

现在才8点42分,你怎么就49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