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26cc发动机

楼主(2022-01-15):
  保养了下  拆了缸头后  装回去再也打不着了  吸油和火花塞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装缸头又什么技巧

网友A:
有没有拆活塞?活塞环是否装好?缸压怎么样?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拆活塞?活塞环是否装好?缸压怎么样?检查一下!

活塞和环都拆了  缸压也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重新调油针

网友(2022-02-20):
检查是否有点火,检查供油是否正常,化油器L针瞬时针紧到底,在逆时针松1.2圈,H针顺时针紧到底,在逆时针松0.8-1圈,如果安装和机件没有问题一般是可以发动的,磁电线圈间隙一般0.6-0.8,可以用一张厚点的名片垫上,间隙会在0.5-0.6左右,如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加我微信,15062746333,(注明5i模型)

网友B(2022-03-28):
化油器和座拆下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和座拆下来过吗

都拆过了

网友(2022-05-07):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玩不动了,最近准备出几台发动机,把发动机全都检查了一遍。你的发动机全部拆散重新安装时,首先注意活塞顶上箭头所指方向对准缸头排气口,活塞环开口对准进气口。二、缸头进气口与化油器之间不能漏气,缸头进气口压气孔要与化油器压气孔对准。否则泵不上油。。三、磁电机与飞轮磁铁之间间隙为0.3毫米。用0.3毫米的名片垫其之间,将飞轮磁铁磁铁面旋转至磁电机紧紧吸合,此时上紧磁电机固定螺丝。四、化油器调至初始位置:L顺时针拧到底后,逆时针旋转1—1.3/8圈,H  同样操作、逆时针旋转至2圈。一般能够启动。 注意:看看发动机下面的前端盖《变型》与后端盖之间是否有缝隙。 还有就是发动机使用的汽油不要存储时间过长的。一般化油器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好启动的。

网友C(2022-12-15):
活塞装反了,高压包通电吗?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C:
活塞装反了,高压包通电吗?

活塞装反了,手拉启动器旋转,但是很容易拉缸。高压包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