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的化油器为何要如此复杂如此重

楼主(2022-01-16):
玩过甲醇机,化油器非常简单,一个进气口,几根控制油量的阀门,原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汽油机的化油器为何要那么复杂,而且那么重,比如最常见的华博罗的

网友A:
空燃比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燃比决定

没必要那么复杂啊,,,还那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那么复杂啊,,,还那么重

那最好的行动就是自己改制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那么复杂啊,,,还那么重

改一个发动机,自己对比一下两种化油器就知道了。

网友:
雾化效果更好,且汽油机级别都比较大,化油器那一点点重量是值得的

网友B:
甲醇机雾化靠曲轴箱,汽油机单靠化油器

网友C:
汽油对化油器的要求严格太多了,混合比,雾化等要求,如果汽油用甲醇化油器是无法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对化油器的要求严格太多了,混合比,雾化等要求,如果汽油用甲醇化油器是无法胜任的

那甲醇机用汽油化油器是不是更好?哈哈

网友D:
其实汽油机化油器比甲醇多了个膜泵,所以就觉得复杂,看看摩托车的化油器就觉得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汽油机化油器比甲醇多了个膜泵,所以就觉得复杂,看看摩托车的化油器就觉得很简单了

没错,我当初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摩托车化油器照样有柱塞抽拉式的,但是楼上几位坚持称汽油机化油器就必须那么复杂,所以我就头大了

网友:
化油器的作用就是让空气和燃料按一定的比较混合并雾化,就像喷雾器一样,没有那么复杂,只要能保证持续稳定的提供混合气给发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当初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摩托车化油器照样有柱塞抽拉式的,但是楼上几位坚持称汽油机化油器就必 ...

说的更笼统一点就是,化油器的祖师爷是喷枪,都是通过气压差使液体雾化,再好的化油器机构也是一样的,实际使用中还是有很多缺点,它不能随着发动机工况不同而精准调整供油量,随着排放要求提高,现在连摩托车也都淘汰了化油器式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醇机雾化靠曲轴箱,汽油机单靠化油器

那甲醇四冲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