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双发冲浪者

楼主(2022-01-16):
先放图

好几年没飞固定翼了,突然兴起装了一台冲浪者准备上f7飞控刷inav飞远航玩玩,由于飞控设备没到货,就目视飞了几块电池感觉挺不错。

机尾机身做了加强,目前强度已经足够重载起飞

配置:电机 致盈2207 1750kv
           电调 好盈BL35A
            桨叶 6045正反桨

电池可以用3-6s,用6s穿越机电池百分之二十油门就能原地起飞了。所谓动力十足

改天把飞控装上再去飞飞

网友:
我也准备装一个,试试续航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它原来的背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它原来的背推呢?

为了远航载重能力

网友B:
可以把电机座割了,减少阻力

网友C:
把原电机位置也装上,三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电机座割了,减少阻力

正有此意 着急装机首飞 就没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电机位置也装上,三发试试?

现在百分之二十油门就起飞了 完全没必要吧

网友D:
原地起飞是啥意思?垂直爬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地起飞是啥意思?垂直爬升吗?

手里拿着 加点油门松开手就飞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原电机位置也装上,三发试试?

一般的三发没意思啊,那个位置明明就是用来装火箭发动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三发没意思啊,那个位置明明就是用来装火箭发动机的。

猫来了,您的电机座可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猫来了,您的电机座可真不错

座只是半成品,还得你装得好。

网友F:
楼主分享一下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享一下动力配置

已经分享了,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座只是半成品,还得你装得好。

老猫还是做几个适配的发动机涵道吊舱连接件,不知道有没有前人做过?

前几天b站看到老外做1806的适配性涵道框,用在FT飞机上,看上去很有新意。兼顾长续航、大推力、动力配置的灵活性。。。。。搜索关键词:DIY SU27双后推力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三发没意思啊,那个位置明明就是用来装火箭发动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猫还是做几个适配的发动机涵道吊舱连接件,不知道有没有前人做过?

前几天b站看到老外做1806的适配 ...

也就“有新意”吧,并不泛用。
重量也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有新意”吧,并不泛用。
重量也增加不少。

对于拥有普通桨的高效率,电机的适配性,提升长续航。这点增重就不算什么了吧。。。。。

那架普通尺寸KT板机,上双1806+多页桨,即便考虑电机功率上2S,推重比还是够用的。。。。。

何况还有很多KT、自制、手抛改都可能需要简单的接驳涵道的方式。。。。

网友:
这个电机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