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腦mini設置问题

楼主(2022-01-16):
金脑mini2设置好后其他都正常但推油门
电机
不转。油门杆推到最高上电自检过后电机全速转,拉下油门杆电机停转,再推到最高电机又不转了。这是啥情况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说就是油门未校准。
更多的情况,你也要说一说你是怎么设置的。
你用的什么电调?金脑2设置中取的是什么分辨率,1024的,还是2048的,还是模拟的?
在这些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油门直接进接收机,不要进金脑,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