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T改霍尔摇杆

楼主(2022-01-16):
完美改装,原控无损安装,手感不错,颜值爆表!

网友A:
具体过程分享一下啊,用什么摇杆可以无损改装,jr28x的摇杆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过程分享一下啊,用什么摇杆可以无损改装,jr28x的摇杆能改吗

那个就不清楚了,这个只是控无损,摇杆总成安装位置还是动了的!你看看下面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B:
28x摇杆不是霍尔的,价格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x摇杆不是霍尔的,价格2000+

是不是霍尔无所谓的手感好就行了

网友:
请问电位器换霍尔是不是得有个转换器?

网友C:
请问futaba16iz能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futaba16iz能换不

可以换的,我见有模友改好的!但是不知道内部有没有动过!

网友D:
这种改法我较早前就知道有。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说清楚,就是原控遥杆输出的是个电位器的分量,是模拟信号而非数字信号,控内单片机会识别出来并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计算和控制;而霍尔遥杆应该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这在不改变原控的内部程序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除非此遥杆上加有数模转换电路,可这一来又会有一定的延时(也许很小);这似手除了没有电位器磨损的担忧外,意义不大。况且这类电位器都会是加强型的,频繁使用的话,几年内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不知道有哪位朋友能解释一下。
当然,我本人使用的是原厂就是霍尔遥杆的控,也有超过十年的同厂电位器控,老实说,没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改法我较早前就知道有。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说清楚,就是原控遥杆输出的是个电位器的分量,是 ...

霍尔本身应该就是模拟信号输出吧?
按原理霍尔和电位器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除了理论上电位器寿命应该差一些,别的按道理提升应该不明显

网友:
重点不是霍尔,而是全CNC的摇杆

网友:
需要信号转接吗,还是即插即用

网友E:
我换用另一种霍尔摇杆(三维杆),飞直升机操控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换用另一种霍尔摇杆(三维杆),飞直升机操控爽

请问具体操作方式

网友G:
哈哈,杨格手吗

网友:
之前很多用富斯那套摇杆改的,但都有个啥信号转换器,你这个radiomaster的摇杆可以即插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杨格手吗

类似的,杨格我们在一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具体操作方式

三维杆组合操控式

网友H:
7:/ 摇杆界的天花板%航空模型 %vbct %JR28X;жжsOkLTYAw8p8жж哒汧搜索

摇杆界的天花板,抖音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H:
7:/ 摇杆界的天花板%航空模型 %vbct %JR28X;жжsOkLTYAw8p8жж哒汧搜索

摇杆界的天花板,抖音搜索

请问是怎么改的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I:
摇杆已到货,我把教程拍完后与大家分享!

非常期待

楼主:
【MIKADO VBCT/VBCE遥控器改装霍尔摇杆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tlPtvti
教程来了

楼主:
已开发专用的光固化3d打印支架,搭配模板,完美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