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想更换卡盘进不去法兰,是车卡盘还是法兰?

楼主(2022-01-17):
一直用原车带的100环球三爪,现在需要换四爪,
买了三O的自定心四爪,怎么也进不去法兰,
而且发现卡盘加紧后十字是歪的,问了商家和厂家都说是正常的就那样。问问各位老师到底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车床主轴凸台该是70直径吧,卡盘也是70才对,间隙很小。

网友:
四爪和三爪的安装孔好像是不一样,需要去买车床那里买个转换用的。

网友B:
卡盘一般人没本事自宫的,要保证几丝精度,只能自宫法兰,法兰自宫完了,以后装以前的卡盘就会比较松,我的建议是你另外找个有退运保险的再买一个比如环球的,那个可以装的话,把这个退了,哪怕贴运费,还有卡尺根本测不准,我自宫新法兰盘都是靠反复测试的,越紧越好。环球的应该可以,我买了好几个新卡盘,但是地方放置乱用时有个找不到了,只能临时找个没卡爪的旧卡盘,然后到网上买付新的环球卡爪,不是原配的居然装上精度还行。

网友C:
这三欧的质量确实不咋地,四爪为啥不买单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三欧的质量确实不咋地,四爪为啥不买单动呢?

单动的我也买了,平时用的很少啊,每次要打表,除非车小钢块,可以不用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动的我也买了,平时用的很少啊,每次要打表,除非车小钢块,可以不用打表

单动其实挺好用的,而且装夹精度可以做到比自定心高的多,一般有单动就够了,四爪自定心不是很有必要,除非经常重复加工正方形的工件

网友:
法兰盘是有锥度的吧?不用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卡盘一般人没本事自宫的,要保证几丝精度,只能自宫法兰,法兰自宫完了,以后装以前的卡盘就会比较松,我的 ...

图二是原车床自带卡盘,图一卡盘为了代替图二卡盘,自己做中间法兰盘,这个法兰盘是别的卡盘拆下来的,所以中间6个装螺丝的孔没有用了,自己车锥度,重新打孔攻丝。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这玩意没那么神神秘秘,没有什么自己做不了的,三爪反爪夹四爪,外径端面打表找正,把止口车一刀的事。

网友:
这四个卡爪看着是有点别扭,关键是加工件是否偏心。上一张我的卡爪照片,我的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二是原车床自带卡盘,图一卡盘为了代替图二卡盘,自己做中间法兰盘,这个法兰盘是别的卡盘拆下来的,所 ...

车卡盘这东西最好用四爪单动卡盘,打表后再车,楼主也没这条件啊,总不能直接三爪卡盘夹4爪卡盘这么车,有设备和经验都是简单的,会打表,放铣床上都能镗大,关键是一般成品卡盘不会发生装不上去的事,应该先排查原因,车了就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卡盘这东西最好用四爪单动卡盘,打表后再车,楼主也没这条件啊,总不能直接三爪卡盘夹4爪卡盘这么车, ...

厂家不同,生产批次不同,卡盘装配尺寸也会不同,同厂家的卡盘花盘不能互换,三爪不能互换,也是常有的事。车卡盘装配部分,能熟练玩车床,准确使用测量工具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不是特殊技能,所以我才说这个没必要那么麻烦,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会使用三爪卡盘(三爪卡盘对圆柱工件找正比四爪快速)都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
单动的卡盘,夹的时候工件如果有圆心,很好夹,尾顶对着圆心,那边偏就紧那个爪,要不了几秒就正了

网友:
为啥每次我调整4抓单动要调整半天

网友:
卡爪顺序装错了吧?

网友:
有三、四爪转换法兰的,直接将转换法兰上在四爪卡盘上,整体就是一个三爪卡盘一样的品字孔。

网友:
这卡盘还是退了吧,有可能是假冒的,这品控还能出厂,用了你就后悔,现在有这明显的质量问题,退货也可能不需要自己付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主轴凸台该是70直径吧,卡盘也是70才对,间隙很小。

不应该车削吧,稍微加热下卡盘。

网友:
这卡盘外观不用表都能看出差异的产品,还要它干啥。与法兰衔接的止口尺寸不在配合公差内,(可以查一下GB4346-84)说明质量不行。有时网购这种还不如买二手的老货可靠。

网友:
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