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飞越 450 pro v2 组装记

楼主(2022-01-17):
本来不想写帖子的,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下整个组装过程。
纯新手第一次玩RC,其它很多年前就想做直升机,无赖找不到相应的配件什么的,什么也不懂不知道从何入手,后来也不了了之。后来发现有玩FPV的四轴飞机也挺感兴趣,但是心中还是想要直升机,并且是很多桨叶的那种,至少在观感上觉得哇好牛逼。

从发帖时间的前两个星期我就准备开始搞直升机了,先是各种查资料找配件,各种查各种找,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实现的配件。

初步想法:直升机450以上级别,5片主浆,3片尾浆硬件上主要是这两个要求
电装:综合各种考虑(主要是价格)采用F4飞控支持 ardupilot 固件就行,其它的电装根据自身考虑购买,还一点不清楚是不是规律,一般使用3s,或者6s电池

下面就是各种采购各种调试:
我是一个一个买来测试的(预算问题,不考虑预算不用像我一样随变买买买)
先买来飞控,刷上 ardupilot 看看里面的硬件是否识别,陀螺仪什么的,这个很顺利,装上需要的软件找到对应的固件直接刷上OK了。
再买来遥控器和接收机,试试和飞控连接,是否能收到遥控器信号。
再买来舵机电机,电调,GPS罗盘,直接接上,这里一直搞不明白接收机和飞控接线,sbus,ppm什么的 还有 ardupilot servo output 对应关系和接线,还有各个PWM输出对应到哪个舵机,什么都不明白,问论坛里很多大神并没有回我,到最后还是得看官方文档:https://ardupilot.org/rover/docs/common-rcoutput-mapping.html,到GPS和罗盘这里也遇到一些问题,ardupilot调好参数后参识别GPS和罗盘但是不能校准,我用的都是最新的MP地面站和最新的固件,截止发帖时间。

GPS显示未定位,罗盘(HMC5883)显示未校准,这个问题困绕了我二天时间,终于在查阅很多资料后发现最新的 MP地面站和固件只支持板载校准, 意思就是把罗盘和飞控当做一个整体去校准,具体查看官方文档:https://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ompass-setup-advanced.html?highlight=compass , 终于按照这个步骤解决罗盘校准问题,GPS我估计没什么问题在室内没信号,我直接开机1个小时,果然有GPS信号,飞控也显示3D Fix,这样所有问题都解决。

最后我买来飞机配件,把电装装好,调参试飞,很多细节没有写,持续更新。补图。视频。

发帖还想说一个问题,遇到问题依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添着脸问别人别人还不一定会理你。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知道的一定告诉大家,因为我很明白一个新手遇到问题的无赖无助,主要是没有方向去寻找答案。

网友A:
楼主用F4飞直机?能倒飞悬停吗,还是达到陀螺仪水平,一键救机和翻正能做到吗?据说h1用的也是f4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F4飞直机?能倒飞悬停吗,还是达到陀螺仪水平,一键救机和翻正能做到吗?据说h1用的也是f4硬件。

还没飞呢, 哈哈哈, 刚装好。。。这些问题我都还不懂, 先飞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飞呢, 哈哈哈, 刚装好。。。这些问题我都还不懂, 先飞起来再说。

期待你的首飞!你有用过kbar这个陀螺仪吗,轻松飞起来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首先先上模拟器,学习基础飞行,至少学会正飞四面悬停;第二步学习450级别两桨叶,两尾桨飞机的机械组装与电子调试,可以先用陀螺仪,熟悉机械安装规范;第三步使用机械安装规范,电装配置够用,能够正常飞行的机器安装飞控调试,将飞控调试完成,能够稳定飞行后;最后换装机械安装正确的五桨叶,三桨叶主尾桨。
注:飞控对机械结构安装规范要求较高;振动过大会使飞控算力不足,造成炸鸡,损失较大;三桨叶尾桨和五桨叶尾桨相较于传统两桨叶主尾桨对机械安装规范的要求更高,对楼主建议还是首先学习飞机机械组装规范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首先先上模拟器,学习基础飞行,至少学会正飞四面悬停;第二步学习450级别两桨叶,两尾桨 ...

感谢建议,我是想着直接一边调一边学的,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比如起飞的时候看看姿态对不对,稍微不对马上进行调整,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我是想着直接一边调一边学的,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比如起飞的时候看看姿态对不对,稍微不对马 ...

当然不可行了。可以说所有没混过论坛的入门新手都是你这样的想法。包括我自己新手时都追求不炸,上训练架什么的,事实证明没卵用。
航模圈几条金规则:炸机事小炸人事大;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大路玩法是最省钱的,小众玩法不一定很费钱,但是很费精力,也需要有技术功底。

楼主:
今天补上配件表和价格

飞控:F4 V3S PLUS 单飞控  159
图传发射:RC805 图传接收机 55
电调:77     好盈天行者 50A
GPS:97        BN880带罗盘HMC5883
舵机 x 4:GDW DS031MG 2.7KGx3 GDW DS041MG 5KGx1  150
图传接收:PandaRC VT5804 HV                                         96
遥控器:富斯i6x     188
遥控接收器:富斯 ia10b        87
摄像头:ANT 蚂蚁                                                          75
马达:        JDHMBD 3.5mm(3S-3800KV)        90
电池:疾风3s 3300mah 40C         76        已买
OTG线,AV视频采集卡:30
充电器平衡冲:B4航模锂电池平衡充电器BC4S15D 4S显示屏电显金属铝壳LIPO                 55
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整机 轴传空机 带桨 TL200060 空机                 699

这个空机我觉得非常满意,价格也还可以,只是不知道这个机型已存这么久了,其它的品牌我也不知道有不有,特别喜欢这种全是配件自己组装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可行了。可以说所有没混过论坛的入门新手都是你这样的想法。包括我自己新手时都追求不炸,上训练架 ...

哈哈哈, 确实是,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技术要硬,要搞明白这些东西的原理,知道该怎么调怎么做,不然直接买成品或者直接上好点的硬件配置。我觉得玩这个东西的乐趣就是过程,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调试到最终飞到天空。

网友D:
歪路子。。。。。不知道说啥。。。。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D:
歪路子。。。。。不知道说啥。。。。

怎么成歪路子了?  难道所有的直升机必须一个样子,不能有自己想法?

网友:
建议买个伟力的110入下门比较靠谱一点,估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瞎摸了很多年,这么的才终于摸到直升机的入口

网友E:
楼主直接用实力打脸他们就行了,飞起来拍给他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成歪路子了?  难道所有的直升机必须一个样子,不能有自己想法?

当然可以有想法,我只是不想你绕太多毫无必要的路。建议你认真思考一下5楼兄弟的话。等你真的把直升机玩明白了就理解了。

忠言逆耳。

网友F:
建议楼主参考下5楼兄弟的建议,直升机很危险,新手炸鸡是常事,建议先不用f4飞控,用k8,2叶桨,至少炸下损失2片桨而不是5片

网友G:
我其实也建议楼主先练习好悬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也在装飞控,但不是pix。调参的pid参数你不知道要多少才对,必须通过试飞不断调整,而不对的参数,飞机飞起来是不稳定的,不是说它偏了你就修正,怎么修,修多少,你反应的过来不。因为飞起来之后,状态不停在变化,如果没有一定基础,真的秒炸都可能。当然,不是说你这样做就一定不行,如果刚好参数对,震动什么的都在合理范围,一下就起来了。但,概率不是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其实也建议楼主先练习好悬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也在装飞控,但不是pix。调参的pid参数你不知道要多少 ...

是的,目前还在试,目标悬停,感谢提醒已经换了两片叶了, 哈哈 还有底座也换了,感觉总是不太大,毕竟第一次完,连螺距都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直接用实力打脸他们就行了,飞起来拍给他们看看

对啊,自我感觉问题不大,玩飞机不就是调试过程,学习其中的原理,不然直接买个现成调好的,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参考下5楼兄弟的建议,直升机很危险,新手炸鸡是常事,建议先不用f4飞控,用k8,2叶桨,至少炸下损 ...

感谢提醒,这些我也考虑过, 不过目前看来用什么都一样,该炸还是要炸, 桨叶我买的便宜的练习先 ,哈哈

网友H:
顶楼主,敢想敢做。飞起来了吗,感觉稳吗。

网友H:
另外450杀伤力还是很大的,遥控器设置好熄火,放远一点飞不要近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450杀伤力还是很大的,遥控器设置好熄火,放远一点飞不要近身。

是的,有点凶,我一般都离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敢想敢做。飞起来了吗,感觉稳吗。

能飞起来, 但是不稳还偏,十字盘,斜盘,PID都不会调,慢慢来~~~~

网友:
现在进度如何

楼主:
好久没动了, 没思路,大神帮我下? 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我是想着直接一边调一边学的,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比如起飞的时候看看姿态对不对,稍微不对马 ...

比如起飞的时候看看姿态对不对,稍微不对马  是这样的,就是应用到实际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如起飞的时候看看姿态对不对,稍微不对马  是这样的,就是应用到实际有点难

对的,我目前也没有好的方法,该按文档调整的都调好了, 螺距,页片角度,求大神教我~

网友:
主桨主轴横轴 尾轴 尾桨中联一样先来十根不多的  多旋翼主桨先不考虑  起码四面悬停先会一面 再说吧  手动是自动的起步

网友:
这个F4飞控某宝已经断货了!厂家不生产了

网友:
支持楼主,可以一起玩吗,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