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后拉式莫氏锥专用拆卸工具并升级换代^_^

楼主(2022-01-17):
我的铣床主轴用后拉式莫氏锥,每次拆卸都需要铁锤大力敲击才能退出,知道如此暴力不妥,可怜的铣床主轴轴承很受伤,无奈只有咬牙砸。
新手,频繁更换铣刀,长久下去不是事,发帖求教。
论坛师傅很多,大家踊跃支招,深受启发。

先做个螺栓顶盖:

由于没有合适位置固定“帽子”,下压力量太小,只能顶退手拧紧固的莫氏,帽子固定地方也碍眼。
失败。

另辟蹊径:

闲置的梅花扳手改造成专用撬棍,结果平平。工具受力点不理想,也只能撬下小力紧固的莫氏。
木已成舟,“梅花”搁置备用吧。

奋斗两天了,一日一失败。没招啦,醒醒脑子吧,目光所及......又来一招:
不锈钢管子割下一段:

给莫氏锥套上“扳指”:

与莫氏一起参加工作:

想要拆下莫氏的时候这样:

两把一字螺丝刀90度对角合力:

咯嘣:

莫氏退下!
各种工具大力锁紧的莫氏锥,只要事先带上我这不锈钢“扳指”,没有不乖乖“咯嘣”的。
成功!

现在,我的“扳指”已经正式上岗,各种转速随动、无声无息。

号称是专用工具,其实还需要两把螺丝刀协力才行。
歪主意出给所有使用后拉式莫氏锥的同道们。

++++++++++++++++++++++++++++++++++++++++++++++++++
++++++++++++++++++++++++++++++++++++++++++++++++++

扳指2代
经过论坛车友改进技术指点,菜鸟苦练技术,不想提高飞快,一夜之间居然学会了车螺纹,还是全套的内外丝:

只可惜管子太薄,壁厚只有3mm,担不了大任。
技术有了,马云家淘壁厚不锈钢管,停工待料中。

扳指2代

扳指2代

能拧能翘

能拧能翘

毁了4把半刀

毁了4把半刀

网友A:
套管车成双层套丝,拧紧变短,拧松变长就行了,这样受力均衡,比翘要好

网友:
为什么要一直换这个东西,搞个直柄钻夹头,夹上就可以了,一些常用的东西,用车床把尾巴变成都一样的规格,比如16或者10毫米,

网友:
我也是懒得换来换去,前几天买了自紧重型钻夹头,一体的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管车成双层套丝,拧紧变短,拧松变长就行了,这样受力均衡,比翘要好

嗯,想到过,可惜力不从心。
没有套丝的技术。
将来吧,改成对拧内外丝套管。
^_^

网友:
哈哈哈!这2天莫氏的贴不少,原来不止我一个敲不下来啊
来自微站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的“扳指”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 ...

我就是这种,基本不用敲,拆多了也觉得麻烦,后来 换了直柄钻夹头,拆的就更少了,缺点就是机头要抬很高,因为钻夹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 ...

谢谢师傅。
我的铣床天生残疾,主轴短且用尽了最后的丝扣,没地方拧这螺帽啦。
^_^

网友:
我长期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 ...

这个是用的一个长的大螺母么?通过扳手拧螺母把刀柄顶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的一个长的大螺母么?通过扳手拧螺母把刀柄顶下来?

部件样式可见一楼新添的“扳指”2代图。
^_^

网友D:
莫氏拉杆设计本身都自带有专门拆卸用的帽啊,拉杆稍微退一点,帽一紧就顶出来了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用敲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 ...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的一个长的大螺母么?通过扳手拧螺母把刀柄顶下来?

是的。看楼上给的图,这扳手下面是个帽,稍微松掉一些,然后把拉杆向上退顶住这个帽,然后紧这个帽,然后,刀柄就被拉杆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氏拉杆设计本身都自带有专门拆卸用的帽啊,拉杆稍微退一点,帽一紧就顶出来了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用敲的呢 ...

山寨的、简配的、DIY的,都没有这个退杆装置,所以只有砸。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的、简配的、DIY的,都没有这个退杆装置,所以只有砸。
^_^

哦,没有的话那你这挺实用的。不过,不论砸还是撬都会使机头受冲击力,大了都有可能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
可以,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没想到楼主做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莫氏拉杆设计本身都自带有专门拆卸用的帽啊,拉杆稍微退一点,帽一紧就顶出来了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用敲的呢 ...

没见过成品的样子,理解不了,能给来张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看楼上给的图,这扳手下面是个帽,稍微松掉一些,然后把拉杆向上退顶住这个帽,然后紧这个帽,然后 ...

其实下面那个帽不用动,直接松上面那个丝杆,就可以了,松到挨着帽里面,就把锥柄顶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成品的样子,理解不了,能给来张图吗。谢谢

七楼就是铣床上面的结构啊,正常就是这样,拧那个杆,松到底就把锥柄顶出去了

网友F:
用这样的钳子应该可以解决拆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样的钳子应该可以解决拆卸问题

我的脖子啊!

是说用这钳子夹住莫氏锥往下拧?
嗯又多了一个办法,一定寻来试试。
谢谢啦。
^_^

网友F:
利用钳子楔形截面挤出卡头。随手绘制示意图中截面剖视图不清楚,好在坛里都高手,一看就明白,抱歉了。千万别在脖子上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钳子楔形截面挤出卡头。随手绘制示意图中截面剖视图不清楚,好在坛里都高手,一看就明白,抱歉了。千 ...

这得老厚的钳子啦。
不过配合我的扳指,应该是绝配啦。
哪里可寻到这种钳子,有专用名字吗?
^_^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老厚的钳子啦。
不过配合我的扳指,应该是绝配啦。
哪里可寻到这种钳子,有专用名字吗?

就看间隙了,有些空间放不进扳指的更适合。间隙大的可以加厚钳子或垫起来使用都可以。钳柄也可以不用太长,两柄之间用螺栓联结,转动螺栓拆卸更有力。

网友F:
钳子自己做啊!根据间隙高度决定钳子厚度,依据这个厚度车一个带斜面的圆环,然后据开作钳口。联结处再车两个小环,厚度是钳体厚度的一半。其余的就是焊接一下了。钳柄用管用棒用方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钳子自己做啊!根据间隙高度决定钳子厚度,依据这个厚度车一个带斜面的圆环,然后据开作钳口。联结处再车两 ...

终于明白师傅的用意了,这是交个活给徒弟的节奏。
徒弟我努力一把,看看几天能做出来。
师傅心里也要有数,徒弟摸到这个门刚刚才一个月不哇。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参考一下成品小铣床的拉杆套,下端内丝跟主轴连接。
找段合适的内丝钢管加工一下,用起来应该比现在 ...

主轴上面的通孔有内丝螺纹是吗,转动拉杆就能把夹头顶出来。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G:
感觉一直放在上面不妥,影响主轴动平衡,反而磨损大。
或者可以考虑这样的结构
楔形撑拔——原理图如下:
做两个楔形钢块,合在一起应略高于er夹头和主轴之间的高度,
中间铣出er夹头柄宽度的槽
外部再做个框架,可以用螺丝顶紧两个楔形块,
需要用的时候,两个楔形块面对面卡在主轴上,摞起来,
然后用螺丝顶紧,
因为接触面是楔形,整个高度会略微增加,就可以把er夹头顶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一直放在上面不妥,影响主轴动平衡,反而磨损大。
或者可以考虑这样的结构
楔形撑拔——原理图如下: ...

也是好招!
^_^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一直放在上面不妥,影响主轴动平衡,反而磨损大。
或者可以考虑这样的结构
楔形撑拔——原理图如下: ...

和那个钳形夹子原理一样,这个更省力

网友C(2022-02-22):
话说车床尾座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的250的车床尾座套筒就一光杆,插上活络顶尖之后紧的一逼。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车床尾座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的250的车床尾座套筒就一光杆,插上活络顶尖之后紧的一逼。唉

后面那个手轮转到头,再转几下,前面夹头直接就掉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车床尾座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的250的车床尾座套筒就一光杆,插上活络顶尖之后紧的一逼。唉

活顶尖屁股后边短了,顶尖后盖摘下来换个长点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