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桌面级100公斤上楼慢走丝

楼主(2022-01-17):
大家说说自己对尺寸和重量及各种参数的需求
先抛一个大致参数  欢迎各位大佬指指点点 补充修改

整机:100公斤左右
行程:230*150*80MM
电极:铜线和钼丝都能用 铜线贵用过即废可以回收 钼丝200元左右一盘可往复利用  经济性还是钼丝高
工件液:自来水       冲水或浸水待定
目标精度:  现实点 0.08MM
高频供电:220V家用电
功率800w左右

楼主:
关于桌面型线切割的要求,专门用于爱好者diy各种微型零件加工,大家说说自己对尺寸和重量及各种参数的需求,
预制两个规格,
A型,导向铜线放电,
B型,钼丝往复放电型,
大致设计参数目标,
A型,铜线放电型,
1.整套重量大概60……110公斤(不含铜线及冷却液)
2.设计标准加工速度1500-3600mm2/H,
3.表面粗糙度一刀Ra2.5-1.2um,
4.整机最大耗电量260w内(不含电脑耗电量),

B型钼丝放电型,
1.整机重量100-180公斤(不含切割液),
2,设计加工速度,2000-5000mm2/H,
3.表面粗糙度一刀Ra1.6-5um,
4.整机耗电量350w之内(不含电脑耗电量),

A型,B型共同的特性,
一,拖板行程120mm/120 mm,加工高度最大80mm,
二,精度,普通型,2-5丝,
                精密型1-2.5丝,
三,冷却液,支持各种液,纯净水,去离子水,看客户需求选配,
四,进电使用旋转进电组件,不用麻烦的导电块,

五,可以定制拖板行程,比如120mm/500-3000 mm,技术上可以做到的,用于加工特殊零件,

先抛一个大致参数  欢迎各位大佬指指点点 补充修改

来自微站

网友:
价格呢,9999还是99999?外形尺寸?

网友A:
家用桌面级的机器重量有必要那么重吗?主要是哪些部分占用了这么多重量?

网友:
这是什么五轴

网友:
桌面型线切割? 这个可以折腾。

网友B:
图1是5轴CNC,图2是大型慢走丝,就靠这两个图来忽悠成本是不是低了点啊!

网友C:
慢走丝用往复走钼丝?????建议就用往复钼丝的价格便宜,控制也容易很多也方便制作,家里用的话精度也足够了。名字标题改成快走丝就行了。关键是你计划多少钱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1是5轴CNC,图2是大型慢走丝,就靠这两个图来忽悠成本是不是低了点啊!

网友D:
假如你不是忽悠的话给你个建议:不如设计个能安装在数控洗上的线切割组件。对于这里大多数玩家来说,单独搞个线切割没太多用途这个点子免费

网友E:
可以专卖关键组件,其他滑轨滑道可以自己组,就比如电子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桌面级的机器重量有必要那么重吗?主要是哪些部分占用了这么多重量?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 这不是塑料做的  铸件或方管焊接  重量会轻?最主要的重量在两层拖板和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用往复走钼丝?????建议就用往复钼丝的价格便宜,控制也容易很多也方便制作,家里用的话精度也足 ...

谁规定钼丝不能慢速走了?走速慢了还叫快走丝?快走丝的丝筒 换向电机 那一套东西重量大  一般人上丝紧丝这些玩不转的 还是慢速走比较省心
普通慢丝用的铜线好几百一桶 虽能折旧卖  成本还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不是忽悠的话给你个建议:不如设计个能安装在数控洗上的线切割组件。对于这里大多数玩家来说,单独搞 ...

点子可行性不高  电火花加工要控制XY拖板伺服进给的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走过去就加工出来了 慢点走也不一定行 要伺服伺服伺服 开路短路状态要区分开 系统要接入XY拖板电机运动  每用一次都要把线接一回 接线半天 切割1小时  这样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专卖关键组件,其他滑轨滑道可以自己组,就比如电子挂轮。

个人组的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用直线轴承光杆 有的用抽屉滑轨 有的用燕尾轨 用的五花八门
各有各的特点 厂家的水平不一有三层楼那么高  至少考虑会略周到一点吧

网友:
线切割不懂,和铣床不一样线割应该没有多大的轴向力吧,桌面机定型100公斤太重了,用铝做吧
来自微站

网友:
B方案,重量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组的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用直线轴承光杆 有的用抽屉滑轨 有的用燕尾轨 用的五花八门
各有各的特点  ...

自组可以考虑自己的经济情况,使用现有的器材,有多高水平做多精密,能体现DIY乐趣。有部分网友,能做出大部分零件,只需少量购买关键零件即可,比如脉冲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