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F7 中5678通道怎么对应控上的?

楼主(2022-01-18):
天地飞et16s控,RF7.5模拟器中的5678通道无法对应控上的按钮,1234通道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还需要在控中设置一下?

网友:
用无线模拟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先要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好通道,默认的6以后的通道没开都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