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过49CC的发动机改装汽油船!

楼主(2022-01-18):
就是网上卖的这款,价格也不高,以前使用的26CC速度不快,换小松的太贵,换成这种发动机可以吗?

网友:
曾见人改到飞机上面用  可以的

网友:
你为啥不看看重量行不行,

网友:
肯定能用啊,就看你要跑多快了

网友:
一个是要装得下,还有就是比较下转速,转速差不多,大了只是功率上来了,推得重了,速度增加不明显。

网友:
能装下就能用,但桨要换大的,速度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