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换控…………

楼主(2022-01-18):
前几天,用了五六年的14SG第一次失控(之前飞多轴失控过几次,因为飞的有点远,返航回来了,这个就不算了),正常起飞,X360往前飞了不到10米,失控,炸了。接收是futaba的2008。当时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换固定翼飞,接收睿斯凯TFR8,发现需要重新对频,感觉不对劲,遂回家。
回家检查发现,我另一架直机,接收6208也需要重新对频。但对频均失败。
现在这个控,用MULT模式,几个接收均无法对频。7008用FASSTest模式可以对频,接收机正常工作。
后来一狠心,换控吧…………………………………………………………………………………………………………………………………………………………
刚刚又试了一下,7008也没法和14SG对频成功了

网友:
几张图片一个故事吗

网友:
新控真漂亮!老控很经典,非常棒的控

网友:
这个其实是因为2008确实不太行

网友A:
2008不要用S BUS 模式  我好像也失控过 掉水里烧的东西多 不确定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8不要用S BUS 模式  我好像也失控过 掉水里烧的东西多 不确定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

2008SB SBUS模式一直用的好好的,都几十年用下来了。

网友C:
Futaba还是挺可靠的,失控概率小。从2009年到2020年一直用futaba从没失过控。

网友:
楼主说这个遥控器这么不及。楼主换什么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还是挺可靠的,失控概率小。从2009年到2020年一直用futaba从没失过控。

应该是高频头坏了,也好几年了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8SB SBUS模式一直用的好好的,都几十年用下来了。

我感觉像是高频头坏了。FUTABA的东西,我感觉质量真的很不错,不然新控也不会还是FUTAB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8SB SBUS模式一直用的好好的,都几十年用下来了。

最好传统模式 是你没有失控过 不代表别人 可能和你的使用环境有关系

网友D:
反正新控也到手了,14SG可以拆开看看。 高频头这个东西很难坏,我怀疑是天线松了,或者是天线的内芯断了(如果经常折叠天线柱,相当有可能)
因为症状是2008不能对频时7008可以对频。 要知道Fasst的功率大,就算接触不好也勉强可以用。如果开机蓝灯点亮,证明高频头的电源工作正常。

网友:
我也建议楼主拆开看看天线,我有同样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新控也到手了,14SG可以拆开看看。 高频头这个东西很难坏,我怀疑是天线松了,或者是天线的内芯断了( ...

开机,蓝灯亮。现在的问题是,控没法对频,不管什么接收机。控拆开,发现电路板完好,换了发射天线,问题依旧。接模拟器,正常用。固件从6.0升级到9.0 ,也没用。这些试了之后,才狠心换控的。

网友:
还是应该整16sz
iz偏多轴升级

网友:
好控啊,也逃不琮要被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蓝灯亮。现在的问题是,控没法对频,不管什么接收机。控拆开,发现电路板完好,换了发射天线,问题 ...

那就没办法了, 你运气太好赶紧来张彩票。
这事也不坏,收获高级模拟器一枚。

网友:
没买VBCT?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传统模式 是你没有失控过 不代表别人 可能和你的使用环境有关系

我玩的地方旁边就有手机信号发射塔,我想表达是,一提到所谓失控就把锅甩给2008SB这个接收。

网友:
我的14SG是2013年买的,一直在用

网友:
F用着没毛病
楼主的运气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像是高频头坏了。FUTABA的东西,我感觉质量真的很不错,不然新控也不会还是FUTABA

換高頻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