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450直升机图片欣赏

楼主(2022-01-19):
最后装起来虽然和设计有些出入,但问题不大,达到预期效果,飞个航线没问题,就是走线太乱,哈哈哈飞行效果请看我上一个帖子

网友A:
介绍一下电机规格谢谢!

网友B:
不错,不错,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这个头很大,穿不上衣服吧

网友:
挺好,航模就是这样,diy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电机规格谢谢!

5212   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用的什么电机?

5212    300kv

网友:
张老师出来走一波

网友C:
电机直驱,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把主轴改成x360的6mm,直驱比较废主横轴,尤其5mm太软,直驱要转速高才好飞,更不好排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驱,有飞行视频吗?

我上一个帖子有

网友D:
用的什么电子设备需要支持尾电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子设备需要支持尾电机驱动的

我用的BL电调+穿越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BL电调+穿越电机

请问你用的是BLS还是BL32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用的是BLS还是BL32电调呢?

BLS

网友:
电池用的是3S吗?

楼主:
3S刚好能离地,视频里用的4S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3S刚好能离地,视频里用的4S电池

请教:直驱有趣,尾电机的参数是多少,使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
尾电机的差评(*`Ω*)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直驱有趣,尾电机的参数是多少,使用多大的电调

2208 2450kv,blheli 35A电调(此配置推力过剩,悬停时中立点在1300左右)

网友G(2022-03-10):
大佬  尾电机座的细节能发出学习下吗,买了5210电机  驭风2208 电机 准备照你 的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  尾电机座的细节能发出学习下吗,买了5210电机  驭风2208 电机 准备照你 的改啊

如图所示

网友D(2022-04-13):
主轴是直接插入电机中还是转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是直接插入电机中还是转接一下

做了个联轴器

网友H:
我在想什么头罩能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想什么头罩能戴上

打印了个头罩的

网友:
尾巴也直驱好像就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