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f405飞控

楼主(2022-01-19):
Matekf405飞控
請問各位大神
飛控一切都是正常唯獨遙控接收訊號無法感應無法連上遙控器
是否有辦法更改接收針腳通道

网友:
对频呀! 接收机和遥控器对频。 一般接收机上的指示灯常亮对频成功,指示灯闪表示对频不成功。

网友A:
改不了,都是sbus或ppm连飞控,没信号一般可能是这几种
1.协议不对看一下飞控选的协议和接收机输出的一不一样
2.没对上频
3.有的串口没有反相器,对一些sbus不识别,换一个串口或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都是sbus或ppm连飞控,没信号一般可能是这几种
1.协议不对看一下飞控选的协议和接收机输出的一不一 ...

接收机与遥控器连不上,与飞控无关。只有接收机与飞控连不上,才可能与飞控有关。

网友:
我最近入了Jumper R1 V2 接收,用錯协议,就不正常。

我用 openTX 控对频,用 Frsky2X D16 协议,Bind 必须用9-16CH Telementry ON 才正常,

如果 bind 用 1-8CH Telementry ON,只有5 通道,控制时会感觉不顺

网友:
有用elrs接收机的吗

楼主:
謝謝各位大神因為我有兩片相同的飛控
一片是有一個電機信號無法感應
一片是遙控接收沒法感應

网友(2022-07-05):
我现在用火箭915同款飞控,飞控死活识别不到接收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