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巡者 故障,谁能帮我

楼主(2022-01-20):
     大家好。我的天巡者最近出问题了。螺旋桨上的钢插销只有橡筋松弛后才会插入定位孔,螺旋桨停止转动。而现在橡筋绕紧插销也会插进去,桨无法转动。

网友A:
销钉有油,清洗止动销钉和塑料件上的油污。

网友B:
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摩擦力太小。

网友:
必须保证金属销钉和挡块(塑料件)接触摩擦,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钉有油,清洗止动销钉和塑料件上的油污。

感谢指导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摩擦力太小。

感谢指导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钉有油,清洗止动销钉和塑料件上的油污。

刚才用酒精擦洗了插销和摩擦块,还是不行。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酒精擦洗了插销和摩擦块,还是不行。

橡筋多少股,橡筋束的长度是多少,绕了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筋多少股,橡筋束的长度是多少,绕了多少圈?

1*1毫米8根。一直没问题,撞一次墙后就出现问题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毫米8根。一直没问题,撞一次墙后就出现问题了

拍个侧面看见桨轴的图片看看,塑料挡块前端撞断了一小片,但这个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