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4mm方棒该怎么车?

楼主(2022-01-20):
家里用的是小车床,要把直径4mm和3.5mm方棒车成圆棒,没有精度的要求,这么细现在相当难车,只能先夹1-2厘米,车好后再加1厘米。哪位大佬老师有好办法,或者我可以带金请您加工。棒长25厘米,中间有一部分是特殊形状,所以不能直接用成品圆棒。数量几十个。

网友A:
我不是老师,我觉得夹住中间,再分别车两头应该可以,车刀要磨得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我觉得夹住中间,再分别车两头应该可以,车刀要磨得利一点

这个就是太细,顶尖一用力,棒就会有点弯,太长的情况下车不了,我技术有限
来自微站

网友B:
用圆棒。车俩头留中间,再磨成需要的形状。

网友:
不要顶 用拉的方式  自己想想办法

网友:
正规的方法是使用跟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棒。车俩头留中间,再磨成需要的形状。

中间宽度要9mm左右,用圆棒成本太高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需要知道总长多少?两端同轴度有精度要求没?才好决定加工方式。

网友:
套一个合适的圆管做加强,再用跟刀架,瞎想的,没做过,就当没说。一直为三爪卡盘不能卡四方犯愁,

网友:
可做个专用卡具,用钢管两头各打4个螺纹孔,把方顶棒夹到中间,起到加强的做用,这样用顶尖不会变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太细,顶尖一用力,棒就会有点弯,太长的情况下车不了,我技术有限

这个是木棒?塑料棒?还是金属棒(铝棒?铜棒?铁棒)?,如果是4mm的金属棒应该不会变弯,用顶针顶住就可以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宽度要9mm左右,用圆棒成本太高了

4X4的方棒哪来9mm?是4X1.414=5.656

网友:
4×4的方棒车出来也是4mm的圆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知道总长多少?两端同轴度有精度要求没?才好决定加工方式。

总长260mm,精度没有任何要求,您帮忙给想想办法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木棒?塑料棒?还是金属棒(铝棒?铜棒?铁棒)?,如果是4mm的金属棒应该不会变弯,用顶针顶住 ...

铜棒,主要现在车到中间时,车刀一顶,棒就弯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4X4的方棒哪来9mm?是4X1.414=5.656

我是用激光切割的,中间宽度9,两头是4
来自微站

网友:
把你设计的工件图纸贴上来看看?看图片你是紫铜棒?260,太长太软了。。。

网友:
这么细的铜棒要费点功夫,先用小砂轮机把四方铜棒的棱角打磨掉,或者台钻装铣刀把棱角铣掉,让铜棒接近圆形,这样车起来就不费劲,不会弯

网友:
套个丝就圆很多了.

网友:
要把工件的全貌图片发上来,才好确定加工方式,不一定要车的

网友:
用磨床轻松解决

网友:
车难度太高,在刀架上固定角磨机装小砂轮磨就好了

网友:
车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X4的方棒哪来9mm?是4X1.414=5.656

我理解他说的应该是中间留9毫米不加工。

网友:
快刀,高转速,低走刀,吃刀量少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他说的应该是中间留9毫米不加工。

那就加个套用跟刀扶架。

网友:
要么买一根成品铜棒。要么高转速小进给,这么细的东西车出来基本就是椭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加个套用跟刀扶架。

跟刀架的爪子太粗工件太细不好夹持,如果加个套必须要设法把套固定于爪子上才行。量大还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长260mm,精度没有任何要求,您帮忙给想想办法谢谢

精度没要求的话,做这样一个夹持工件:可以在尾座上用钻卡头夹持一节钢棒,直径10(根据卡头可夹持直径可以增大)长度大约为90,一端钻6毫,80深孔,一端钻与工件成形外径动配合的孔,这个孔精度自己定。说到这里你应该都明白了。这样把顶力转九十度,分段加工时始终只露出较短的加工区,应该能满足精度要求。使用时小孔内加油就行。

网友:
直接买几根铜条不行吗?

网友:
一直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这个方棒车?还会撞刀。是特定材料无可替代原因?还是找不到材料------或许-------未可知?

既然不需要精度,也总有些几何尺寸要求吧?那么直接用粗一些的圆棒车,保留中间部分制出需要形状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