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为什么我的电调是反向的?

楼主(2022-01-20):
我的电调是反向的,需要在发射机把这个通道设置成反向才可以正常操作。虽然没有问题,但是有点太别扭了。寻求正解。

网友A:
电机三根线任意颠倒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三根线任意颠倒两根

楼主意思应该是油门大小是反向的,不是电机转动方向

网友:
用舵机测试仪接电调试一下,如果没问题那可能是你遥控器或者接收机问题,如果也是反的那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B:
futaba就是要求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就是,不只是
futaba,不少控的油门就是要求油门通道设置反向的。

网友:
楼主,确定是电机反转还是遥控器摇杆反向,处置方式不同。电调反向是什么意思,问题表述不明确。电调是可以正反转的,遥控器可以设置下摇杆反向,对操作没有影响

网友:
确实,我的futaba的也是初始设置需要手动反向油门大小。 天地飞的则不用,直接对应最小油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是新手中的新手而且是不愿看书学习的那种

网友:
油门是否反向和你的遥控器有关,有的遥控器需要将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如果是:
(1)电机反转,则交换连接电机的任意两线;
(2)油门摇杆上小下大,则在遥控器设置一下。
反正都不是事。

网友:
乐迪也是反向,为了直升机模型,很多遥控器油门初始是反向

网友:
油门初始的确是反向的。因为几十年前遥控器油门是给内燃机的油门用的,而当时所有的设备都是正向。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只不过现在不管是正还是反都可以通过软件或物理开关来设置了,早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插头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就是要求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fotaba遥控器的油门的正常模式就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是新手中的新手而且是不愿看书学习的那种

确实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堂堂一少校,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你是如何混到那么高等级的,全靠蒙?

网友:
futaba控都这样。先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