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解决,老sm600模拟器在win11下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22-01-20):
2011年买的sm600模拟器,当时在win xp下蛮好用的。后来电脑升级到win7就不能用了。最近电脑升级到了win11,想把它拿出来练练手,结果是:摇杆可以出现,场地可以选择,就是飞机出不来……
有哪位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先谢了!

老款sm600

摇杆可以动作

场地可以选择,就是飞机出不来……

sm600内部的电路板,或许可以换一块?

单片机型号是PIC16C745-I/SP,另一块芯片上没有印字。

网友A:
应该电脑问题重装模拟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脑问题重装模拟器就好

重装软件没用,4.0的,5.0的,5.5的都装过,就是不出飞机。

网友:
兼容模式试下

楼主:
试过了,也没有用。

网友:
用飛鷹模擬器4.5?選擇掣打到G4.5處!

网友:
不如用vmware再装个X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