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里的杂质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01-21):
邮箱里有这个东西,晃一晃就没有了,放一放就析出沉淀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油桶里也有,难道是以为撕掉封口的时候掉进去一点封口膜造成的?威宝30油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机机?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机机?挺漂亮

nx7

楼主:
黑色的,看起来有点粘稠,我还以为是换了新油泵里面的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色的,看起来有点粘稠,我还以为是换了新油泵里面的润滑油

是排气管增压进入油箱的蓖麻油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气管增压进入油箱的蓖麻油废油

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没事,加个油滤或者换YS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排气管增压进入油箱的蓖麻油废油

那油桶里的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油桶里的怎么解释

蓖麻油沉淀而且天冷又低温,主要是装桶前厂家没有过滤

网友:
蓖麻油析出了,建议尽快用完吧,再时间长点就会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油桶里的怎么解释

油桶里的好解释,我加油的时候不小心油泵开关按反转了,抽到油桶里面去的,其他油桶没开封的我看过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排气管增压进入油箱的蓖麻油废油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桶里的好解释,我加油的时候不小心油泵开关按反转了,抽到油桶里面去的,其他油桶没开封的我看过都没有 ...

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蓖麻油沉淀而且天冷又低温,主要是装桶前厂家没有过滤

不知道他这是不是素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这是不是素油了

都添加蓖麻油的,进口油只是合成润滑油多点,国产油含蓖麻油油多点,合成润滑油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