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R1 V2 接收,没有 回传吗?

楼主(2022-01-21):
有台机因為 接收没有回传,最近就換成 Jumper R1 V2 接收,只有3条出线,而且尺寸好小,可惜没有 SPort,锂电池电压 VFAS 回传不了。

旧版 Jumper R1 我也有,大一点,但有 SPort,有 VFAS 回传,

唉,还一次买两个

楼主:
问过Jumper 工厂店,居然不知道,我认了

楼主:
如图,那些焊点,接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那些焊点,接什么用的?

那焊點是 STM   SWD 刷機用的  更新固件才會用到

网友A:
有拉过距吗?我也买了一个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拉过距吗?我也买了一个还没用

没有拉距,注意对频要用
FrskyX2 D16
Ch9-16 Telem ON
对上了频道才正常。

Ch1-8 Telem ON 也对上,但频道没有反应

网友(2022-03-08):
有回传 好像是1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