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富丽380有什么大桨好推荐的?

楼主(2022-01-21):
各位大侠请推荐一两款380用的大桨,芬记和AZ想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价格也知道  买过一副六号工厂的380桨感觉不错,但发现浮力有所增加的同时灵活度也减少了,后来看到张董视频有金雕航模的380大桨,也搞来一副试飞感觉浮力和灵活度也倒适合,但JDHM这个380桨已经不再卖了,估计以后都没有了 亚拓的380桨貌似听说偏软,富丽随机原配的白色黑纹桨配对不太行,感觉不爽,好像听说富丽380的黑金彩绘型桨不错,但不知道哪儿听来的了,请教各位给点建议,推荐推荐呗!

网友A:
贵的rt,便宜的6号。一个是经过市场考验,一个是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的rt,便宜的6号。一个是经过市场考验,一个是性价比很高

六号买了,感觉浮力不错,灵活度变低了,可能是桨型的缘故吧?六号是传统的翼型。

网友:
我都是咸鱼50的红桨

网友B:
金雕的就是富丽彩色版改涂装,这个彩绘的比普通的硬,手感直接

网友C:
技术到了分辨桨型的程度了,可惜可贺,我都是40元的B品富丽金色彩绘碳纤桨,一次买了30对,主要飞起来没双桨就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雕的就是富丽彩色版改涂装,这个彩绘的比普通的硬,手感直接

金雕的长度长了一点,5mm吧(这是浮力大的关键?),富丽彩色涂装的只有官方数据380mm,看来只有买个富丽黑金的来看看了
另外六号工厂的380桨也是要稍稍长一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到了分辨桨型的程度了,可惜可贺,我都是40元的B品富丽金色彩绘碳纤桨,一次买了30对,主要飞起来没双 ...

你都是罗兔啊,机身轻灵活,大桨负荷又不重,所以不需要太在意桨效嘛,我可是“胖子”380,只能寻觅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雕的长度长了一点,5mm吧(这是浮力大的关键?),富丽彩色涂装的只有官方数据380mm,看来只有买个富丽 ...

我昨天用同一台兔头470飞金色奖和普通桨,还是普通桨够轻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