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大疆天空端电源是直接电池还是接飞控的9v供电,哪个更好?

楼主(2022-01-21):
大家的大疆天空端电源是直接电池还是接飞控的9v供电,  哪个更好

网友:
接飞控,走BEC杂波干扰更少点。

网友:
接9v BEC最好。4s供电也可以接电池,但6s供电必须接BEC,否则会烧。

网友:
要是机器是4s配置直接接电源!要是6s要么弄个单独的ebc要么就接主板了!不过我碰到过一次新飞控大疆天空端口居然没电输出!我还以为天空坏了呢!

网友(2022-05-23):
大疆不支持6s直接供电呀。。现在的飞控大部分都有9v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