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 控 神 论 《 f 3 比 f 4 好 》

楼主(2022-01-21):
各位具体看图,这说f3比f4好我也是无语哈哈
令人不禁想起当初海鲜市场典中典之国家队FPV哈哈
不知道还有多少老哥记得那位一直嘴硬bb自己飞机是国家队用机的海鲜市场j商

网友:
哈哈哈,当然记得啦,那是那几天QQ群里全是那玩意。

网友A:
我要说撇开OSD的话。F3和F4对于大多数一般人来说没啥区别。会被骂么。。当然新固件容量不够只能刷阉割版或者刷不了最新的除外。同样的老固件前提下

网友A:
作为我来说的话。假设F3也有一样的OSD,价格比F4便宜三分之一的话。我继续用F3,我也只用357固件。F3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撇开OSD的话。F3和F4对于大多数一般人来说没啥区别。会被骂么。。当然新固件容量不够只能刷阉割版或 ...

完全正解! 主要就差这osd上了,运算能力根本就不是人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撇开OSD的话。F3和F4对于大多数一般人来说没啥区别。会被骂么。。当然新固件容量不够只能刷阉割版或 ...

除非固定翼上刷AP固件,穿越刷bf完全f3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撇开OSD的话。F3和F4对于大多数一般人来说没啥区别。会被骂么。。当然新固件容量不够只能刷阉割版或 ...

其实不是说f3垃圾,是说差不多,但是说f3比f4好得多完全就是谬论了哈哈,洗桨啥的f4运算能力好点还是处理的更好感觉
另外f3也有osd啊,我的老mobula7有osd的

网友:
主要是响应速度区别(主频速度1:2),F3如同2岁小朋友的反应能力,F4如同4岁,剧烈操作时感觉比较明显,大疆飞法感觉不明显

网友:
虽然好久没玩了,但感觉4比3无论手感和操控什么的都强不少,其实是固件开发者抛弃了3,但这也是大势所趋

网友:
好不好飞,看总体配置,看飞手怎么飞,单看飞控性能的话,自然f4更好,

网友:
我是感觉f4 f7 h7飞起来都没啥明显的区别,h7可能是算法的改进吧洗桨很少,此外都几乎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我来说的话。假设F3也有一样的OSD,价格比F4便宜三分之一的话。我继续用F3,我也只用357固件。F3够了

F3好像不能刷比较新的BF固件,从固件角度来说,感觉新版本的BF固件要比老版本的固件改进不少,一是占用MCU资源更低,可能改进了算法,二是飞行时,明显感觉不到洗桨,单从这一点,F4就比F3优势明显。另外,高版本的BF,支持双向DSHOT电调协议,可以开启RPM滤波,这样可以尽量减少电机噪音干扰,可以将滤波开的少一些,从而提高响应速度,这些都至少需要F4支持,F3不支持新版本,就无能为力。

所以说:F3与F4相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同款的F4,刷旧版本与新版本的BF固件,感觉都比较明显。有条件的,还是换F4吧,毕竟F4也都快落后,现在主流是F7了。硬件受软件的制约,不是软件受硬件的制约。

网友:
我F3+OSD  至少買了 20片  F4+OSD買了10片

說真的F3缺點是無法在處理太多慮波功能只有簡單濾波功能
F4+OSD 刷 EMUFILGHT  = 我確實覺得比F3好 有5%-10%感覺

硬體條件 F4+EMUFILGHT+BL32 ESC +8K 8K =算是我覺得最好穿越機組合了

BLS 和 BL32 這真的 我用有感覺 3%-5% 反應速度 BL32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要配合F4以上飛控
不可以F3+BL32 會發揮不出來 BL32

至於F4 就夠用了 不必用到F743 那種單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好像不能刷比较新的BF固件,从固件角度来说,感觉新版本的BF固件要比老版本的固件改进不少,一是占用MC ...

请教一下前辈,F3飞控上VBAT接口,检测电池电压的是直接接在分电板电源输入正负极那里吗(和电源线大焊点连接?)

网友C:
请问前辈们,手上有块F3飞控,有一个接口VBAT是测量电池电压,请问是直接接在分电板电源那里嘛(就和进来的电源线两个大焊点接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们,手上有块F3飞控,有一个接口VBAT是测量电池电压,请问是直接接在分电板电源那里嘛(就和进来的 ...

可以

网友(2022-02-21):
请问有没有大佬会用ARF3飞控,手上有一块发现跟普通f3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