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pv nano 2.4接收机无法对频tpro高频头

楼主(2022-01-22):
bstaFPV nano2.4接收机无法对频tpro高频头,请教有可用接收机固件吗,谢谢

网友A: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猜测是高频头固件的问题。
        等高频头固件在Github主分支上合并后应该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猜测是高频头固件的问题。
        等高频头固件在Github主分支上合并后应该 ...

谢谢。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