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有点麻烦

楼主(2022-01-22):
    我的车床是同琛210,以前没车螺纹,现在车螺纹时出现点麻烦。看网上视频,其他车床的正反转扳手都可以 正转--停止--反转 随时转换,我的车床无论从正传还是反转扳到“0”停止档时,总电源的电磁阀都要跳回,再旋转卡盘时都要按总电源启动键,比较麻烦,不知能不能改电路使正反转扳手直接控制正转--停止--反转。
不知道是不是厂家为节约成本将正反转扳手的开关电磁阀省掉还是什么原因,说明书上写着卡盘罩抬起时车床停转,没那个功能,问厂家说没装那个开关,这到我所谓,但正反转扳手不能直接控制就太麻烦了。

网友A:
这就是我当初觉得缝纫机电机每次旋钮操控麻烦的原因,按理说,你的车床这么设置是正确的,就是用起来比较麻烦而已。其实老车床都是停机后切换正反转的,比你这个还麻烦,

网友:
纯机械控制的“老车床”是手柄分上、中、下三个位置(离合器),分别对应进、停(有)、退(倒车),车螺纹进退刀很容易。

网友B:
我的车床与你同款也是同琛210,没有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正停反都是随时变更,不会停总电,也用不着重新启动。
你档位0断电是故障现象,也没有道理,正常情况下不应该。
^_^

网友:
应该是电机不能方便的切换正反转吧?换个三相电机用变频器驱动就好了,但是也不如大床子的离合器切换,那就是结构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当初觉得缝纫机电机每次旋钮操控麻烦的原因,按理说,你的车床这么设置是正确的,就是用起来比较麻 ...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床与你同款也是同琛210,没有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正停反都是随时变更,不会停总电,也用不着重新启动 ...

刚来时试机就这样,没注意,应该是里面连接电路的问题。估计是为节约成本,恶性竞争只能减少成本,单独的控制开关要增加成本。可能每一批不一样,你的那批装上这个控制系统。

网友:
正反转开关这么操作,我觉得应该是为了安全专门这样设计的,我的wm210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210不会

网友:
别用正反转去急停车床,特别伤机器的。我都是关闭了,然后在正反转,自己整个电子挂轮吧,功能强大!有些机器是有好多开关的,保护车床的

网友C:
车螺纹要用到正反转,我比你还白,不是手动退回来再压丝杠扳手吗?

网友D:
刚去开机试试   结果闲置太久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去开机试试   结果闲置太久电路板坏了

所以电子的东西没有收藏价值,纯机械的才有收藏价值。

网友(2022-04-22):
车螺纹还是带丝杠扳手的机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螺纹要用到正反转,我比你还白,不是手动退回来再压丝杠扳手吗?

有的螺距会乱扣的,你查一下乱扣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E(2022-07-08):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当初觉得缝纫机电机每次旋钮操控麻烦的原因,按理说,你的车床这么设置是正确的,就是用起来比较麻 ...

老铁你的缝纫机电机正反转能快速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铁你的缝纫机电机正反转能快速切换吗?

我的车床有拨杆可以正反转的,缝纫机电机也可以设置,只是要按几次没那么方便,我的车床卡盘是螺纹连接的,要是反转受力卡盘可能会掉,

网友(2022-12-06):
引用 楼主:
刚来时试机就这样,没注意,应该是里面连接电路的问题。估计是为节约成本,恶性竞争只能减少成本,单独的 ...

我拆开看过,正反转开关操作时,转到0位置时,会把电磁开关线圈断电,避免高速运转时倒车损坏车床零部件。我直接把线路正反转开关到电磁开关线圈的电线短接了,这样切换时不会断电,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高速运转时切换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