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灯万灯不如DIY的无影灯^_^

楼主(2022-01-22):
车间的顶灯,再多灯头也不给力:

蛇管灯要么不到位:

要么晃眼睛:

磁吸灯也不行,角度先天不足:

主角闪亮登场:

12vLED 0.5W*8,铣床专用灯。
贼亮、节能、观赏、便利且实用的无影灯!
^_^

网友A:
这个有点丑啊,有那种环形灯盘直接贴上去就行了,很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丑啊,有那种环形灯盘直接贴上去就行了,很紧凑

师傅,这是射灯啊。

您说的灯是这种吧:

这灯出来的光是散光,亮度不够。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这是射灯啊。

安装在铣床上得是这种环形的,铣床高度也没多高,即便是散光的亮度也够,这种尺寸也比较薄,贴在主轴上就行,非常方便

网友B:
这个是3D打印的外壳加一个几元的灯板,成本不高,可以随主轴升降,最大限度消除灯下黑
透明的亚克力环用来遮挡油污飞溅铁屑,延长灯板使用寿命.

使用效果:

仍然有灯下黑的情况,不过还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D打印的外壳加一个几元的灯板,成本不高,可以随主轴升降,最大限度消除灯下黑
透明的亚克力环用来遮 ...

比我的傻灯高级。
^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我的傻灯高级。
^_^

也不能这么说,各有优缺点吧,你这个比较花时间,但是估计能用到天长地久.
我这个便宜,但是使用寿命不长,因为它是紧箍主轴套筒安装的,盛夏时受主轴发热影响温度估计在60度,
灯板老化很快,2个月亮度就大约新灯的80%左右了,半年就可以换掉了.
所以我备了5,6个抽屉里,还好换一次2分钟完成.
我有在做新的设计,打算做4,5个扇形铝散热板,单个10瓦,拼成一个圆,还是装主轴上,向内倾斜照射.(更进一步消除灯下黑)
解决好散热问题的话,1,2年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么说,各有优缺点吧,你这个比较花时间,但是估计能用到天长地久.
我这个便宜,但是使用寿命不长,因 ...

您真会表扬,极受用。
^_^

网友:
想到了手术台

网友:
这个环形的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么说,各有优缺点吧,你这个比较花时间,但是估计能用到天长地久.
我这个便宜,但是使用寿命不长,因 ...

一块九这一把,这灯倭粒

网友C:
我也做了这个灯但是那个灯盘确实是不好买,因为我洗床的尺寸。灯盘内孔尺寸要不就是小很多要不大很多。始终没有找到一款很合适的我买了一个很接近的中间铣掉了一部,没有那个盖板。油污已经把灯弄坏了。再学习搞一个。

网友:
这个试过,不够亮,视野有点窄,不能照整个工作台,还是改用了大功率的工作灯,随意调角度,1.6米的工作台则用了1.5米长的高亮工作灯,基本无死角,车床用带罩管形的。

网友D:
套主轴上的灯盘我也试过,极易被油污搞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这个灯但是那个灯盘确实是不好买,因为我洗床的尺寸。灯盘内孔尺寸要不就是小很多要不大很多。始终 ...

要是受困灯板尺寸问题这个比较好解决,
深圳嘉立创目前有提供免费打版铝基板服务,10*10CM长度以下的铝基板免费提供(5片),需要自行提交灯板PCB设计.嘉立创也有提供在线的立创EDA设计工具,顺丰包邮(商业竞争的结果太给力),每月免费2次,企业用户免费5次.
不过你拿回来了要自己焊灯珠,没工具的话淘宝上有十几块的恒温LED灯珠小焊台,
如果你也喜欢电子相关的DIY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套主轴上的灯盘我也试过,极易被油污搞脏了

透明亚克力板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整个灯需要良好的密封效果,
我的第一个灯就是油污污染亚克力背面,
挺烦的做了第二个设计,
但是仍然有问题,散热不够好,

散热不好的LED灯用不了半年得换,
第三个设计我在做,打算全铝的,新问题是得解决铝铸造.
所以DIY之路就是一直有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