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 无名F4U安装教程和使用体验

楼主(2022-01-24):
喜欢F4U海鸥型机翼的外观,FMS太贵买不起,淘宝上买了一架不知名的EPS泡沫机。

卖家标注是 翼展: 680mm;机身长: 565mm;起飞重量: 270g
买到手才发现没安装图纸或视频可以参考和借鉴。
希望各位装过此款飞机的老鸟大佬指点或提供安装资料。谢谢
顺便说下飞行体验或安装重点。谢谢
下图是到家后假组了下

网友:
小飞机比较难征服,我感觉主要原因是重量和机翼面积比大;飞机不够飘 ,螺旋桨的反扭大。 建议减重,特别是机身泡沫的重量。

网友A:
这款组装难的是副翼,有两个钢丝拉着舵角,用502粘,一定小心不要滴进了导管。其它安装还好,不难。用2s 850mah电池塞到头正好,不过建议首飞的时候,机头还是配重点,避免失速。

网友:
求个够买关键词

网友:
我买过两架,一架做了正在飞,一架未组装闲置,感兴趣闲鱼找:海盗F4U全新EPS泡沫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组装难的是副翼,有两个钢丝拉着舵角,用502粘,一定小心不要滴进了导管。其它安装还好,不难。用2s 85 ...

教程有没有?

网友:
关键是重心位置,小鸡很敏感

网友:
动力配置可以参考伟力A160,可以再稍微足点

网友A:
没有教程,拿到那一堆零件看看就明白了。我有一套全新的,需要的话收了。现在玩室内机了,室外的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教程,拿到那一堆零件看看就明白了。我有一套全新的,需要的话收了。现在玩室内机了,室外的用不上。 ...

慢慢的做了差不多一个月,总算做好首飞

杂牌2205 2300KV   3S550  6寸马刀桨 无起落架。带电池全重240g 理论推重比远超2以上

首飞看:动力很猛,这几天风大,操控感略贼,机动性极佳。可快可慢,可以无动力飘好远。。。。基本不用考虑失速问题,极易改出。

缺点: 稍远就看不清、看不清、看不清!!!机头刷了白油漆,机尾红色涂装+白色标志,聊胜于无,还是看不清。再加上第五边航线背景是蓝黑色建筑物,飞机姿态基本靠猜。。。。
虽说姿态在心中,稍远之后,姿态全程靠猜,也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