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倾转Y3起降固定翼电机方向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1-24):
         垂直倾转Y3起降固定翼电机方向是怎么样的?,如图所示吗? 结构是:固定翼前面机翼倾转两电机+后置一个电机

网友A:
你去看看omp那个垂直的飞机螺旋桨就知道了呀。
善假于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omp那个垂直的飞机螺旋桨就知道了呀。
善假于物

垂起固定翼需要罗盘吗?   我知道的是固定翼不需要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