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受什么管控吗?家里好5个图传,3个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22-01-25):
各位朋友,最近受什么管控吗?家里好5个
图传
,3个突然不能用了。除了一个2个机载的还可以,其他的连接上就没图像,怎么搜都搜不到。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A:
不可能是管控,因为图传距离,你要是特别近的话,他什么管控都是不好使的,可能是你图传烧了吧?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受潮了之后一上电就烧了?

网友A:
你看你那三个图传他发热吗?

楼主:
发射是一直都会有,如果是受潮或者烧了的话,不会几个都一起烧坏了吧
我晚上再多尝试几次

网友B:
冬季天干物燥易起静电 大概率是击穿了